论坛优惠购里那个79元的机顶盒,谁有测试报告?

楼主(2019-05-16):
论坛优惠购里看到一个网络机顶盒,才79元,而且是2G内存的,但是这个牌子不太响亮,而且官方网站上也没查询到这款机顶盒的相关信息,更别指望有固件下载了,查看了一下参数,CPU用的是全志H2的,和H3相比,不支持4K,看来性能也比H3差,我买的开博尔F1 4K增强版就是用H3的,结果现在时不时的要死机,CPU发热量非常大,加了一块散热片也还是很烫,放一会儿就死机,当初真的是被开博尔坑了
各位谁有买个这个79元的机顶盒,出来说说真实感受,我感觉不太靠谱,先不怀疑2G内存是不是虚标的,就算是真的,4核A7的H2的CPU性能肯定也不咋的,而且yunos系统也相当烦人,还需要去找其它破解固件才行

网友A:
盒子还是小米,天猫,做个有目共睹。

实在不行来个斐讯也不错。

其他那种山寨换壳机,说的再好也不买。

网友B:
买个斐讯N1或者T1 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盒子还是小米,天猫,做个有目共睹。

实在不行来个斐讯也不错。

小米、天猫魔盒,这两个都不带学习型遥控器,用起来不太方便,开机关机还得多拿个遥控器,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个斐讯N1或者T1 很好用

我在用n1 yyf,还不错

网友:
建议N1 性价比 比较高!

网友:
这个价格还是买移动魔百盒吧,都是大厂代工的,1+8的配置够用了,选一个第三方固件多的机型

网友:
79为什么不买个N1,性能不是一般的强,稳定性也非常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米、天猫魔盒,这两个都不带学习型遥控器,用起来不太方便,开机关机还得多拿个遥控器,麻烦 ...

手机可以控制的。

网友C:
目前只有两种电视盒:一种是斐讯电视盒,一种是其它电视盒。建议到VC商城买斐讯P1,活动价才109,它就是N1盒子+T1的遥控器。

网友D:
可以看看我的贴子  1加8G的 遥控带学习功能   好买    只要50多  QQ82137395  改天 放几个视频上来给大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只有两种电视盒:一种是斐讯电视盒,一种是其它电视盒。建议到VC商城买斐讯P1,活动价才109,它就是N1 ...

遥控器不是学习型的,不能关电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看看我的贴子  1加8G的 遥控带学习功能   好买    只要50多  QQ82137395  改天 放几个视频上来给大家看 ...

1+8G,50多不算多么便宜,闲鱼里一大堆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器不是学习型的,不能关电视机

可是你要买的是电视盒,不是遥控器啊,为了一个学习型遥控器,去买一个性能低下的电视盒?更何况斐讯电视盒支持CEC,只要你的电视机也支持CEC,完全可以用电视机遥控来控制电视盒,一样的可以联动。

网友E:
79什么牌子?签到的F1用的挺好,从没死过机,今年刷成安卓了,都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79什么牌子?签到的F1用的挺好,从没死过机,今年刷成安卓了,都挺好。

我的两个开博尔F1怎么老是死机?已经刷出原厂原生安卓了,CPU发热非常严重,装了散热片还是很烫,经常无故死机,特别是使用电视家这款软件

网友:
5,6十一套全新或者3,4十二手的营运商1+8G盒子,配合IPTV源,看高清电视稳得一B。型号新点的盒子,别说学习遥控了,语音蓝牙遥控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