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英表芯怎么取出

楼主(2019-05-16):
想按个表针,
机芯取不出来

这个是否得先取下表蒙,才能取下机芯。

网友:
这心不值得拥有

网友A:
看样子要从前面拆。

网友B:
表冠附近有一个金属件,上面有一个小凹点,用针向下按住,就能取下表冠
才看到,你已经取下表冠了,那只能看看边上有没有缝,是不是时间长了,粘在一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冠附近有一个金属件,上面有一个小凹点,用针向下按住,就能取下表冠
才看到,你已经取下表冠了,那只能 ...

没有缝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要从前面拆。

好像只有从前面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