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闲鱼收了快三星PM871 256G,高手看下

楼主(2019-05-16):
闲鱼上便宜收了快三星MZ7LN256HMJP  型号应该是PM871 256G
买家说有警告,但正常用,盘应该是清零盘
AD WLC 看是26次。但看F1 写入数据好像是258T 这个又和AD值矛盾但B8 有错误 警告说会掉数据(ADA64说)
跑全盘V没问题 貌似,比较矛盾,高手帮忙看看 这个盘能用否

下面是我测试的情况

网友:
翻车了,
字数你妹的

网友:
清空盘无误

楼主:
这个是清空盘 知道 就是WLC才26  比较奇怪

网友:
能用就好, 数据定时备份
坏了再买一块
smart 意义不准

网友:
翻不翻车看什么价钱,三星盘很耐用的,超过理论数值也不怕坏

网友:
重映射问题:SSD有磨损,任何SSD都无法避免重映射............看你图这个数值低基本不用担心

网友:
这种盘装装游戏再好不过,重要数据我觉得还是机械盘靠谱,并且要勤备份。

网友:
必定是清零盘,翻车了不说,目前可以使用,最重要是实时备份数据

网友A:
清零盘,但是这个盘清的不完美,哈哈哈,三星老多清零了

网友(2023-11-06):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清空盘 知道 就是WLC才26  比较奇怪

WLC是什么?

网友:
原始值改成十进制比校通俗,十六进制还得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清零盘,但是这个盘清的不完美,哈哈哈,三星老多清零了

东芝1t原厂盘清零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东芝1t原厂盘清零多吗

有渠道就有,我是没有

网友:
现在看到好多清零盘,看来大厂的盘子也被攻破了。说来也是,高精尖的iPhone都被攻破了,何况小小的SSD呢。

网友(2024-04-03):
引用 网友A:
清零盘,但是这个盘清的不完美,哈哈哈,三星老多清零了

你是b站的那个恢复数据的大佬吗

网友:
这应该是清零之后还清零失败的盘
看你怎么用 记得经常保存好数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