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打印的书本怎么装订,看我DIY书本装订

楼主(2019-05-16):
最近淘了个佳能350d单反,打印了本说明书,有172页86张纸,不装订好也不好看,本来想到打字社打孔装订,感觉不好,学古人用线装订,废话不多说了,看图。纸张对齐,两边用夹子固定,画线,把要的打孔分均匀画上。

我用的是1.5MM的钻花打孔

线太粗了,没有大号针,用小针线带粗线过去。

装订好了,还是很好看。

也像书本一样了。

网友:
这个不错,有股古书的味!

网友:
不错,留点线头出来还能当书签。

网友:
应当考虑环保的问题

网友:
经典线装书。

网友:
线头在外,可以用牛皮纸粘胶带封一下,更古装古韵

网友A:
还可以夹上,找好点,用锯弓开槽,再按图示上线,抹上胶水,最后用好的书皮进行封装,比电钻开孔更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夹上,找好点,用锯弓开槽,再按图示上线,抹上胶水,最后用好的书皮进行封装,比电钻开孔更简单:lol ...

简单实用,好方法!

网友:
涂胶更耐久

网友B:
其实针脚可以连起来,不留空白。以前的高考卷子就是那样装订的,结实又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针脚可以连起来,不留空白。以前的高考卷子就是那样装订的,结实又好看。 ...

想到的就是这样装,你说的不会。

网友:
这个机子比较老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到的就是这样装,你说的不会。

很简单。第一遍走到头后再接着返回补一下空着的部分就行了,正好正反面的空缺部分是互补的,拿针线从一端走到另一端就把所有的空缺给补上了。
就算按你自己原来的方法缝,封面左下角第3个孔你也漏线了,而且还应该把上下两个角纵向包缝起来,不然容易卷页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第一遍走到头后再接着返回补一下空着的部分就行了,正好正反面的空缺部分是互补的,拿针线从一端 ...

我也是装好了才发现第3孔漏线了

网友:
本人80后85前,上小学时候,家里一直是买的白纸然后妈妈给我用线就像楼主这样缝成一个一个的本子。
那时候感觉好丑,看别的小朋友使用的钉书器的钉的本子,他们的好漂亮呢
为这哭过不知道多少次

网友(2019-06-15):
楼主呢,楼主在哪里?楼主在“上册索”

网友:
楼主的穿线有点问题,正确地穿好后从正面看每两个孔之间都是有线连接的
两头的空也有点问题,位置应更靠近两头,大约半格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装好了才发现第3孔漏线了

实际上你如果把线走回去(就是我上一个回复说的)的时候,漏掉的第三孔也可以顺便补齐,看不出来的

网友:
还有,麻花钻在纸上开孔的时候容易入口和出口毛糙甚至撕裂,最好正反面衬上硬纸板夹紧后打孔

网友(2019-08-13):
你想把这本书卷到日本博物馆吗?装订这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