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W 吸顶灯开灯后闪烁几秒后正常,可能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9-05-16):
1年前购买的LED吸顶灯,现在打开开关后,灯要闪烁几下,大概2-3秒钟,闪烁的时候也不是全黑全亮,而是低亮度那种闪烁,然后恢复正常。
如果灯开一段时间后,再关闭并马上打开开关,则正常打开,没有闪烁现象。

请问是LED驱动上的电容可能存在问题吗?

网友A:
是否可以认为是冷启动要闪烁几秒,热启动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可以认为是冷启动要闪烁几秒,热启动正常?

是这样的,谢回复

网友:
这LED灯驱动是软启动,我有个这样驱动装在平板灯上,经常出现楼主说的情况,我是怀疑电源开关是不是用久了,接触不太好造成,如果楼主觉得不好试试换电源开关

网友B:
去年一个灯也这样,一段时间后就不亮了,换了坏灯珠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年一个灯也这样,一段时间后就不亮了,换了坏灯珠就正常了

支持,坏灯珠的前兆,等彻底不亮了再整吧,现在不好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