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UFS CARD 读卡器调查

楼主(2019-05-16):
最近看到好几个厂商供应UFS芯片桥接方案,调查一下坛友,手里有没有UFS CARD读卡器呢?

网友:
东西太新了,还没接触过呢。目前只有无奈牌UFS优盘。

网友A:
都是高大上的东西。我现在用的电脑还是775的U:titter:

网友:
我比较好奇,华为的NM卡是什么协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高大上的东西。我现在用的电脑还是775的U

同用775的U,感觉775平台还能再战几年。

网友:
家里的电脑年龄都已经超过10年了,笔记本还是T6570的U,台式机是E630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是高大上的东西。我现在用的电脑还是775的U

我的还是带针的cpu 没上775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还是带针的cpu 没上775

我还是386电脑,跑D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高大上的东西。我现在用的电脑还是775的U

我的备用机就是酷睿Q9550的U,775针.其实还是够用的.

楼主:
队伍排错位了额,刮起了复古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