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好脏啊,清洗台60升海尔热水器。

楼主(2019-05-16):
拆台60升海尔热水器,已用7年多了,一直没清洗过,今天有空,拆开清洗一下。

断电后,开拆,台热水器有排汅口,拆开塑料支架,就看见了。

用工具拆开它,铝镁棒不变样了,由于本地没有买,量尺寸后上网买,由于晚上要用水,所以暂时装上去,买回它后再安装。

好脏啊。

一桶黄泥水,桶底全是沙。

用高压水往里冲洗,直至干净后,安装好及搞好清洁就完成这次清洗。

网友:
哇,好脏啊
自来水里面怎么那么多的沙?

网友:
呵呵,这水还能用于身体清洁?

网友:
这东西如果不搅动。水是不会浑浊的。

网友:
据说有强迫症或洁癖的人,看过清洗过程后再也不会用这种热水器洗澡了。
居然只清理而没有换镁棒!楼主那儿的水质应该还是不错的,不然水质差的地方镁棒耗尽后足以把加热管和内胆损坏了。电热水器的镁棒最好两三年一换,30元左右的成本很容易操作,否则因小失大就不合算了。

网友:
我家的是不锈钢胆 加热管里向外压得 在侧面 上次拆开看了下只有桶底一点点铁管的黄绣 冲了冲装回去了 还是不锈钢的干净

网友:
你最好把加热管哪拆开,能清出半桶泥,我拆过一个用了5-6年的

网友:
正常哎。。反正就这样吧。

网友:
感谢大神啊,这两天正在琢磨怎么清洗这个热水器来,我家老太太那边的热水器,也是这个样子的,非常感谢啊!这个周末过去清洗一下

网友:
可以养泥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