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T12不锈钢手柄

楼主(2019-05-16):
不锈钢手柄,可换芯
一支中性笔杆做T12的弹片套筒

  • 关闭
  • 上传图片
  • 网络图片
  • HTML5上传图片

一段木头给烙铁芯定位

定位弹片触点位置

制作弹片和保险管座的图片被删掉了,这里就忽略了
把笔杆截取合适的长度

修磨好的保险管座用AB胶和笔杆粘到一起,尽量保证同心

AB胶干后把多余的胶去除,弹片焊上电源线,套入不锈钢管

管内灌入环氧树脂,防止笔杆移位

环氧树脂固化后涂点AB胶装上电线尾套

插入烙铁芯的样子

保险管座的螺帽旋紧后刚好能卡住烙铁芯前端的环,起到固定烙铁芯和隔热的作用

最后的样子

网友:
不错,再套一段胶皮做防滑就更完美了

网友A:
我觉得插入过深了,应该留到第二个环那里,这样可以热插拔T12芯。

网友:
这个做的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插入过深了,应该留到第二个环那里,这样可以热插拔T12芯。

就是觉得留到第二个环,烙铁头伸出来太长了才这样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觉得留到第二个环,烙铁头伸出来太长了才这样做的

我倒是觉得烙铁头伸出来太短了,不协调。不过你觉得好就好!

网友:
不错又要勾引我做T12手柄吗?

网友:
哈哈,正准备做个手柄。   之前用的不锈钢做的用国产头子有点烫手

网友:
很好的方案

网友B:
不错。长时间手抓着估计热量感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长时间手抓着估计热量感人,。

还没有长时间使用,烙铁芯和不锈钢管没有直接接触,又有保险管隔热,手柄热量应该很小

网友:
我的都是加厚的硅胶管

网友:
加工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做的不错

网友:
精耕细作啊,我都用热缩管,木有环氧树脂。

楼主:
从电瓶夹上取了个胶套,套在手柄前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