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拆了一台打地鼠游戏机

楼主(2019-05-17):
晚上陪媳妇走路,路边一家超市关门了,门口剩下半台摇摇车和半台打地鼠游戏机,走近一看,都已经被拆的差不多了,发现打地鼠游戏机上有四个数码管不错,目测有1寸,就暴力把面板掰回来了
整个面板

背面 全是线

14年6月出厂的

led管脚直接穿过插件

拨掉所有线

拆下的控制板 四个大大的数码管

主控是无字单片机

数码管是用595扩展的

MX25L6405D 8M的 存放固件的闪存?

5W单声道D类音频功放IC CS8305E

AO4446  30v 15a nmos 这个mos参数不错

3A双向直流电机驱动芯片 RZ7889D  也是个好芯片

LM2575 dc-dc芯片

还有四个AO4446

继续拆9个坑

拆掉线

其中一个 里面是个3mm led

特写

这是坑里面的对射二极管组,就是一个分立的光电开关

一体的长这样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A:
要数码管啊。。。好久之前扔了个半个巴掌大那种巨号的

网友B:
板子肉不少,数码管应该是2吋的,刚够做个钟

网友:
这机器,我也玩过。

网友C:
接上电源自个在家玩

网友:
这个媳妇好,宽宏大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数码管啊。。。好久之前扔了个半个巴掌大那种巨号的

你一直都很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肉不少,数码管应该是2吋的,刚够做个钟

这个应该还是5v驱动,再大就得12v驱动了

网友D:
谢谢分享。。。。。肉肉挺多,可以折腾一只数码钟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上电源自个在家玩

12v的电源一并拿来了,标12v5a

网友:
玩的好嗨的说啊。

网友E:
反光罩编号是为了方便维修吗?

网友F:
这个怎么玩?亮灯了往坑里锤?会不会力气太大了把下面的碗给锤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肉肉挺多,可以折腾一只数码钟了 。。

我可以去打个板来做时钟 程序要请温总技术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反光罩编号是为了方便维修吗?

应该是文件组装,这个罩不能换错位置,错了就远打不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怎么玩?亮灯了往坑里锤?会不会力气太大了把下面的碗给锤破?

我也没玩过,应该是这样,灯亮的时间内捶下去,光电开关触发

网友:
把辛苦费赚回来了,那么大的板子,一路抱回来

网友:
四个数码管正好做个数字钟

网友(2020-06-23):
买这个折腾挺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