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组一台不能打游戏的低配电脑

楼主(2019-05-16):
这几天老爸怀疑我天天连夜打游戏,为了打消他这种疑心,我主动把电脑手机全部上交了锁老爸屋里了。然后就动起歪脑筋了,到地下仓库找来一些旧零件组一台传说中的“鞋盒主机”,用优盘PE当启动工具,IE、office、PDF阅读器都有,还可以运行exe文件,配上赛扬D处理器和512M内存,看小说写文章做PPT什么的应该没问题。

将2块“电子散热片”用细铁丝捆绑在一起当CPU散热,用毛线拴上去

报废电磁炉拆个风扇当CPU风扇,502胶水固定在内存条上

开机按钮也是从废旧控制板上剪下来的,焊上去2条引出线(焊盘是想通的)

全部零件装进纸盒(右上角是纸壳的机箱电源)

机箱后面板,从左到右依次是:220V电源开关、220V电源接口,IO接口

机箱要加盖,顶盖和侧面用巧克力铝箔纸贴住接地以挡住电磁辐射

找来一枚没有外壳的裸体U盘,作为系统盘,自己DIY接到主板的“前面板接口”上。反正这电脑也是看小说用的,PE系统也就200多兆,4G优盘绝对够用

制作好的成品,外观还可以

插上220V电源,插好鼠标和VGA线,开机,基本的功能都有了。

谢谢观看!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楼主:
配置汇总如下:
CPU:赛扬D2.66G
内存:512M
硬盘:4G“固态”(实际上就是个优盘)
主板:i915 btx主板
显卡:集成显卡
电源:我自己DIY的组合电源
机箱:鞋盒机箱

要是老爸见这机子,应该也不会说什么,他都不认识这是个电脑,哈哈~

网友:
了不敌啊,真厉害啊,当年还没拆平房的时候,用个VCD壳子角磨机切割,电钻钻,干了一天,好歹将套智达的478的P4-1.8板子塞进去了,用上USB光驱正好堵住舱门,给老爷子装在组合家具的一个旮旯里,用来聊天,那家伙,呼呼的全是热风啊,

网友A:
775针CPU没相配的散热器?能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775针CPU没相配的散热器?能正常使用?

赛扬D的发热量,那点铝疙瘩就足够了,系统会检测到没有风扇,按F1可跳过。

网友B:
赛扬D发热量可不小,不过你这个也干不了啥,512内存,开个网页就知道什么叫卡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赛扬D发热量可不小,不过你这个也干不了啥,512内存,开个网页就知道什么叫卡了 ...

赛扬D比奔腾4发热小,奔腾4可以煎鸡蛋烤肉煮火锅

网友:
注意防火。

单位刚开了消防安全知识讲座,有推销人员上门推销各种消防器材。当然这个和楼主需要注意防火无关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这性能年轻人耐得住吗,干啥都快不起来吧,另外就是散热。毛线栓散热片真是骚操作,小心火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赛扬D比奔腾4发热小,奔腾4可以煎鸡蛋烤肉煮火锅

核心都是一样的,差缓存,能小到哪去,也是个热货

网友:
不说你cpu,现在512内存能干什么?

网友:
这个机箱....楼主肯定也是混图拉丁吧的

网友:
好利害,佩服

网友:
你爹会觉得你无可救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