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罗技G500S换微动

楼主(2019-05-17):
这鼠标,G字都磨没了

拆开,很大一个配重仓

拆掉配重仓

这有条插销,要拔下来才能拿出滚轮模块

红圈的是螺丝,黄圈的是弹簧,记得别弄掉了

这里还有两颗螺丝,固定滚轮支架的

拆掉全部螺丝就可以用镊子之类的把主板慢慢撬出来了

这里还有个塑料支架,用来顶着滚轮弹簧

欧姆龙的7n微动

两块主板的连接插针,焊死的
换微动得先把主板给焊出来

正面
两个黑色轻触开关是鼠标滚轮控制左右翻页的
中间的拨动开关不知道有啥用
下面黄色的轻触贴片开关是鼠标中键
至于微动大家都认识了吧~~~
微动还不是对称的.......

另一面,只有一点电阻电容和光学镜头

待换上去的配件
鼠标中键
樱桃DG4 t85(这货手感比较接近欧姆龙的7n)
主板连接排针和插座

换上排针/座的2块主板
主控是飞思卡尔mc98jw32,据说主频有40M
下面的是安华高A9808激光引擎(貌似安华高9800之后就不搞激光引擎了).
其实现在激光鼠标相对普通光电鼠标也没多少优势了,还挑鼠标垫.人家光电鼠标还能随便艹..........

换中键
下面白色的是红外发射二极管
黑色是接收二极管

换上樱桃微动

完成

2块主板连接起来的样子
2块主板可简单分离以后换微动就方便很多了

4m晶振,还是歪的

lvco7a激光引擎驱动芯片.网上找不到资料
st95010wp 2k的eeprom(抠门,用点大容量的会死?).官方驱动中的自定义dpi设置可存在里面

主板搞完了,来看看其他东西吧~~~

配重仓

这里有3颗螺丝
拆掉就能拿下前盖了

这里也有藏螺丝

拆下后得到dpi指示灯模块(坑爹的默认设置只有3段,400/800/200.有两段还是残废的.安装官方驱动之后可以自定义5段dpi,保存近鼠标之后就可以卸载了)

接下来拆侧键模块
这里有两个卡扣

外边用力顶下去
里面用镊子之类的把主板撬出卡口就能拆下来了

4个蓝色led

微动的磨贴片,到现在还没啥磨损.真的很耐用

滚轮是不是很像摩托车前轮?

另一边

这里有颗螺丝

这里还有个卡扣

把保护盖拆掉就能看到一条粗钢丝,刻度感就是它带来的

另外一面也有弹簧

按一下模式切换按钮钢丝移出沟槽就是无阻尼模式(官方把这个叫啥名字了?)

按键其实就是圆珠笔的结构

里面和圆珠笔一模一样

滚轮正面能看到有不少光栅
可惜是光栅太密,和刻度不搭配

里面还有加强筋

最后组装回去就行了
上面已有拆解过程
组装过程就不发了

网友:
不错,我也有一个,不过是G500,原装的微动太坑了。

网友A:
也想换成上下板插拔的 这个双排公母插针有没有间距或者高度要求?

网友B:
也不知道罗技为啥就那么不待见中键,
连廉价鼠标都给中键用微动了,
罗技偏偏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也不知道罗技为啥就那么不待见中键,
连廉价鼠标都给中键用微动了,
罗技偏偏就。。。

要么就是空间设计的不够,要么就是钱了,按的次数少,不用牛刀。
假设年出货量达到10w * 按键单价 , 几个项目下来省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想换成上下板插拔的 这个双排公母插针有没有间距或者高度要求?

间距我记得是2mm
高度默认的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么就是空间设计的不够,要么就是钱了,按的次数少,不用牛刀。
假设年出货量达到10w * 按键单价 , 几 ...

所以我说他抠门,好几百的鼠标还这么抠,那么小的eeprom连自定义按键都不能存,自己换大的上去驱动又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不知道罗技为啥就那么不待见中键,
连廉价鼠标都给中键用微动了,
罗技偏偏就。。。

用轻触开关就算了,偏偏用硬到死的.......

网友:
真复杂啊,里面

网友D:
这罗技也太坑了吧,几百块的鼠标也使用94v0的纸基pcb电路板,真是节约成本做到极致啊

网友:
还是逻辑鼠标看着养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罗技也太坑了吧,几百块的鼠标也使用94v0的纸基pcb电路板,真是节约成本做到极致啊 ...

我也觉得,不过这应该是代工厂的批次问题
真要节约那点成本那两块主板应该都是纸板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间距我记得是2mm
高度默认的就好

好的 谢谢

网友:
看起来做工真是复杂啊。

网友:
买了一个又一个焊台、焊锡丝,最初都是为了换鼠标微动

网友:
更换微动根本不需要分离2层PCB,烙铁头伸进缝隙直接焊接即可.

网友E:
今天刚的罗技MX518中间滚轮间歇性失效,或者屏幕颤抖的厉害,大神有破的办法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今天刚的罗技MX518中间滚轮间歇性失效,或者屏幕颤抖的厉害,大神有破的办法不 ...

光栅的还是编码器的?
光栅应该就是脏了,拆出来清一下灰尘
编码器的话只能换了

网友F(2019-06-27):
楼主好,主板连接排针和插座可否给个链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好,主板连接排针和插座可否给个链接,谢谢

这东西单买很贵的啊,成本也就几毛钱,邮费要给不少
你确认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