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拆拆电信光猫TEWA-600AEM EPON

楼主(2019-05-17):
咸鱼买了个电信光猫TEWA-600AEM EPON,想知道是什么芯片,结果百度一大圈,已经有前辈拆过了,但是图片实在太模糊,于是自己也拆开看清楚点。

网友A:
有没有破解高级账户密码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破解高级账户密码的方法?

串口ttl,然后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破解高级账户密码的方法?

广州不用破解,都是默认值telecomadmin/nE7jA%5m登录

网友C:
紫光内存颗粒。。。不知道自己产的还是买的晶元来封装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广州不用破解,都是默认值telecomadmin/nE7jA%5m登录

福建的呢??有办法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串口ttl,然后嘿嘿~

是不是那串UART针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那串UART针脚的?

是的,uart的那个

网友D:
这种光猫直接下载配置文件就有超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福建的呢??有办法没有?

其他地方,我也不太懂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紫光内存颗粒。。。不知道自己产的还是买的晶元来封装的。

这个就不知道咯,是256M的RAM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光猫直接下载配置文件就有超密。

我注册loid,下发完电话和配置后,密码还是那个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光猫直接下载配置文件就有超密。

http://192.168.1.1/backupsettings.conf
http://192.168.1.1/backupsettings.com 很久不玩了到底是那个自己试.

网友E(2021-12-12):
这款光猫可真有年头了,当年用过一个白色的,夏天总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款光猫可真有年头了,当年用过一个白色的,夏天总死机

oo,我还在使用哦

网友(2022-02-21):
电源适配器是里面正级  还是外面正级

网友(2023-10-04):
谢谢,这款猫曾经用过,被回收了!

网友(2025-03-03):
这光猫发热量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