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JFET 常用的有哪些型号? 结型, 自带散热片 象 220 或252封

楼主(2019-05-17):
如题,结型
之前问过 还是没找到合适的

网友A:
为什么要用这类型的管子?这类管子几乎是小功率的。增强型的不更好吗?

网友B:
用mos不好吗?要纠结用f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用这类型的管子?这类管子几乎是小功率的。增强型的不更好吗?

小白不会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mos不好吗?要纠结用fet

大佬给介绍几个型号呀
学习样本用的是jfet

网友C(2019-09-10):
我了解的jfet是用作高输入阻抗放大用的。 比如2sk596, 是用作麦克风前段放大的(pre-amplifier).

jfet 可以实现比较简单的电路。偏置可以只用一个下拉电阻从G连到S,阻抗10M+, 大小看输入电路的阻抗了。

一般jfet比较贵,好几倍于mosfet。

其他的有2n5457, 2n5458.

一般Nchannel的比较多些。Pchannel的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了解的jfet是用作高输入阻抗放大用的。 比如2sk596, 是用作麦克风前段放大的(pre-amplifier).

jfet  ...

感谢指教 确实不容易配到

网友D:
JET基本上就行小功率的,大功率还是用MO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JET基本上就行小功率的,大功率还是用MOS吧

是换MOS了

网友:
可以用JFET和MOSfet组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