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关于安卓版手机的运行内存

楼主(2019-05-17):
用了十几年的安卓手机,换了六七个,我不是赶潮的人,换手机的原因只有一个,运行内存变小,手机走不动了。
自己装的APP无外乎微信,淘宝,大众点评。
不理解的是
运行内存是2G的手机,新机时留给你用的是1G,然后越来越小;
运行内存是3G的手机,新机时留给你用的是1.5G,然后越来越小;
运行内存是6G的手机,新机时留给你用的是3.4G,然后越来越小;

为什么手机自身的系统要占用的运行内存越来越大?
是安卓版本号升级引起的吗?

网友:
显存一般要占据几十到几百M,
系统及框架要几百M...

安卓就是硬件消耗机.
按软件商的说法是,,,内存是用来浪费的,不是用来省的.

网友:
没事你得清,清软件,清垃圾,清动作片

网友:
360N5S 6+64 刚开始系统不升级 不装软件 占用1.5左右,轻度使用(装微信,淘宝,支付宝,咸鱼)占用最多2.2, 然而系统升级之后关机就开机占用1.8左右,屏幕顶部经常出现广告 ,同样的轻度使用,占用2.7左右,很容易3.2,   这两天还莫名奇妙的给装上锁屏广告了。

网友:
花钱买内存,不全部用完岂不是亏本了

网友:
ram机制和电脑的不一样所致
有一半的运存给用来当缓存了

网友:
最主要的是软件越更新越大,又吃内存,我的备用机是1+4的现在微信qq都不敢装了,就装了个看电视跟新闻还有视频软件别的不好装了!

网友:
硬件升级了,软件跟着升级更吃硬件,硬件在升级。。。。如此循环才有生意做啊

网友A:
禁止后台运行就行了,内存消耗大是你运行的或后台偷偷运行的APP太多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禁止后台运行就行了,内存消耗大是你运行的或后台偷偷运行的APP太多而已。 ...

能禁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禁用吗????

在类似“开发者选项”或类似的地方可以设置。
安卓是基于Linux的,这种系统是为服务器设计的,最大优势是对硬件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只要管理得当,CPU和内存长时间满负荷占用都不成问题。安卓虽然做了一些调整,不过使用中按照的APP会留下很多进程在后台,以便可以随时接收数据、快速启动或者收集用户信息。国内的变种安卓系统中,好像属Flyme的后台进程规则最苛刻,系统随时都在力争回到刚开机时的状态

网友:
主要是应用不断升级导致的,如果应用不升级,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之前用红米1STD,1+8G,使用都算流畅;去年六月升了360N6,6+64G,同样都是红米1STD时的应用,只是版本升级了,无论是RAM还是ROM,使用都过半了。

如果那些应用不升级也能够继续使用,我的红米1STD仍然可以使用,也不必升级手机了——可惜所有应用都是一样的尿性,低版本的一律不能使用,逼着升级到新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