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的启动电池能用来做动力电池吗?

楼主(2019-05-17):
打算买个12V电池接个水泵淋水,然后我发现同样容量下,电动车的动力电池比小车的启动电池贵。
那么买个12V的启动电池来用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A:
汽车电瓶是启动型 只能浅放电 但支持大c放电10c 20c
电瓶车电瓶是动力容量型 可以适当深放电但瞬间电流没有汽车大

同容量对比

12v用电瓶接水泵还不如换交流电源 因为电瓶非常容易挂掉 天天充放一般一年多 比电费贵

网友B:
寿命短呗

我车间的扫地机就改的汽车电瓶(便宜呗)。两块汽车电瓶(24V)只能使三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寿命短呗

我车间的扫地机就改的汽车电瓶(便宜呗)。两块汽车电瓶(24V)只能使三个月。 ...

三个月?几百块一个电池呢,土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车电瓶是启动型 只能浅放电 但支持大c放电10c 20c
电瓶车电瓶是动力容量型 可以适当深放电但瞬间电流没有 ...

淋水的地方没电。不然我直接接个220V水泵

网友(2019-07-02):
引用 楼主:
三个月?几百块一个电池呢,土豪……

对,说得很明白。

网友:
可以,一样用

网友:
用18650动力电池吧   12V 用4组  应该够用    做好充电管理  应该会比蓄电池 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