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讲个笑话:SM2246XT 是MLC 当 OLC 用的吗?看看4年的SanDisk SSDPlus 240GB的写入放大

楼主(2019-05-17):
讲个笑话:SM2246XT 是MLC 当 OLC 用的吗?看看4年的SanDisk SSDPlus 240GB的写入放大

这是2246XT配MLC版本的 SSDPlus,早就淘汰了 装到6奶机上没怎么用的,

偶尔今天打开CDI,看到超过100倍的写入放大!

如果普遍认为MLC有3000PE
TLC有1000PE
QLC是300PE
那么OLC估计就只有几十PE了,就是MLC的百分之一...
OLC之后又叫SLC了?

Single (1)
Double (2)
Triple (3)
Quadruple (4)
Octuple (8)
Sexdecuple (16)
Duotriguple (32)
Quattuorsexaguple (64)

网友A:
2246:咦我刚写进去的不知道对不对,重新写下
半秒后
2246:咦我刚写进去的不知道对不对,重新写下

网友:
同款16nm的MLC,我才三四倍的写入放大

网友:
SM2246不管是TX、还是EN,我手上的就没有超过3倍。网上有人说TX的最高我见过的也就不超过10倍。
你这个还是反思你的用法吧?是不是一直处于将要写满的状态,然后写入主要以大量的零碎文件为主。

网友:
我也看了看我的,为啥不到1??

网友:
感觉像是软件的BUG吧。Sandisk和英特尔一样,即使用的大众控制器,Smart参数表都是定制的,和2246的官方固件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46:咦我刚写进去的不知道对不对,重新写下
半秒后
2246:咦我刚写进去的不知道对不对,重新写下 ...

真有意思,这算是讽刺固件做的烂吗。个人觉得46XT的垃圾回收做得不好,全盘磨损也做得不好,基本上就是个U盘主控的放大版。掉盘的46XT基本上第一、二片都写烂了,没有外置缓存就把闪存当缓存用,再牛的闪存也经不住这样艹

网友:
这个数据吓人呢,我之前是30倍,所以都不用2246了

网友B:
那个是SMART表的对应数据问题,DiskInfo只会根据他自己的数据库去比对。。把马甲换下它自己还测不出写入量呢。。
如果是闪迪定制固件里面那个数值可能就变成另一个意思了。。。
我自己曾经做过测试随机拿了颗全新的MLC(16nm级别)贴46XT跟46EN一起用3个月时间循环测全盘写入,XT写到了差不多1W3的PE爆黄但校验通过,写到1W8的PE才锁盘GG了,只能读不能继续写。
不知道是谁乱说写入放大十几二十倍的(估计是看了误报的对NAND写入),真有这么大那么这个颗粒的寿命是不是可以超越SLC的存在了?我知道肯定有人说我的测试方式不科学啥的了。我自己的测试结果只代表个人的观点,至少我测过,如果有疑问自己亲测下就好了。现在那个盘断电了大半年了。数据依然能读取出来,就是不能写入。
所以LZ的这个盘只需要看读写量就好了,那个读写量是没毛病的,对NAND写入那个参数是不准确的,有些SMI的固件在DISKINFO上不显NAND写入有的显示与实际写入参数一致,有的显示对NAND写入是写入量的几倍几十倍的都有,有的刚开完卡对NAND的写入量就有30G了,所以结论是DISKINFO里面是误读而已。自己爱折腾的话多刷几个不同版本的固件观察一下就好了

网友:
系统用win10会大一些,win7好点

网友:
看smart 用原厂的准确都未必
就不用说 第3方了
而 接触不良 也会造成smart产过 错误的数据

网友:
正常3-5倍,太大的除非你就留1G空间反复读写,算法出问题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的3倍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SMART表的对应数据问题,DiskInfo只会根据他自己的数据库去比对。。把马甲换下它自己还测不出 ...

各别情况下会误读,或者各别情况下根本无法读取

极少数。CDI已经是做得不错的软件了

无奈各个厂商有各个厂商的标准,软件开发者也是心中一万匹马在奔腾

谈到SMART信息紊乱,群联应该是最烂的了,自己都管不好自己的SMART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各别情况下会误读,或者各别情况下根本无法读取

极少数。CDI已经是做得不错的软件了

确实可能不准,我这有个闪迪的CDI显示主机写入31TB,然而用AIDA64看只有500GB,我可以确定后者才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