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聚酰亚胺覆膜铜带拆解,这玩意导电性能应该不错哈

楼主(2019-05-17):
这个是昨天华硕笔记本电池上拆下来的,用于电芯与保护板连接
名字是偶自己取的,网上搜不到具体叫法,有知道的大婶望告知,谢谢先!

取自右侧这片电芯

外观

与保护板焊接的端头
不是常见的镍带,看颜色是铜的

磁铁不吸

常见都是镍带,吸磁铁

颜色也明显不同

来一刀,观察横切面

看起来是三明治结构
中间层是铜,应该是紫铜,估计厚度在0.1~0.2mm
最外层是聚酰亚胺薄膜,就是常用黄色高温胶带的基膜,耐温400℃,绝缘性能高
夹层应该是粘接剂

常用温度区间的电烙铁烫2秒

只有擦痕,没有熔化痕迹

打火机伺候,它还是招了

剥离聚酰亚胺薄膜层

能看见粘接剂,就是胶层

胶层下反光的就是铜带了

刮干净,应该是紫铜哈

用电烙铁在背面胶带上加热

正面能熔焊锡,就是手持太烫

背面的锡也是一抠就掉

这玩意和镍带比,导电、导热性能更好,电阻应该只有同规格的镍带的1/4
不过电阻小的坏处就是没法点焊,只能锡焊或激光焊

网友A:
加厚铜层的柔性PCB???

网友B:
这个胶层的质量真好,烙铁高温烫后不脱胶性能不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胶层的质量真好,烙铁高温烫后不脱胶性能不减

类似漆包线的表层物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厚铜层的柔性PCB???

嗯,大致差不多
只不过FPC是以薄膜为基片,这个是以铜带为主、薄膜包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大致差不多
只不过FPC是以薄膜为基片,这个是以铜带为主、薄膜包封

自己用一般不需要这么厚的,优惠购里单面背胶铜箔就够了

网友D:
謝謝分享,铜带的很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胶层的质量真好,烙铁高温烫后不脱胶性能不减

嗯,电烙铁常用250多度,调高到300~400估计还是会起泡,不过也算厉害了

网友E:
请教一下元首是如何把小视频压缩成高质量动图上传到帖子里的呀,我找了几个在线的软件都不行,压出来要么不清晰,要么文件几百兆,没法用啊

网友:
这材质好像和茶色高温胶带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类似漆包线的表层物质

这个表层是聚酰亚胺,漆包线是绝缘漆,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表层是聚酰亚胺,漆包线是绝缘漆,不一样的

漆包线的成分是聚酯亚胺和聚酰胺,都是有些类似的东西。

网友:
第一次见用铜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元首是如何把小视频压缩成高质量动图上传到帖子里的呀,我找了几个在线的软件都不行,压出来要么不 ...

偶用的这个:视频GIF转换器1.2.5
但有bug,需重启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用一般不需要这么厚的,优惠购里单面背胶铜箔就够了

这个要过电池电流的,铜箔胶带太薄了也

网友:
估计和软灯带的材质差不多。

网友:
謝謝分享,又学到新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謝謝分享,铜带的很少见

是的,裸镍片常见,覆膜的镍片都少了,覆膜的铜片就更少

网友:
这个叫fpc 柔性pcb

网友:
这个可以自己做吧,找一些铜片,然后两面贴耐高温茶色那种胶带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