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想用手机电池代替叠层电池求方案

楼主(2019-05-17):
无线话筒用叠层电池容量小(200mAh),一次性电池9V用不了多久,充电电池8.4V需频繁充电且充电时间长。
手头有一些淘汰手机的锂电,想改一代用,
没用过DC-DC板,不知效果如何,
另外一个大问题是原来的空间要能容得下,改后的个头不能超过原来一个6F22的大小。
还有就是充电如何解决
请有经验的坛友指教。
谢谢先

网友:
买一些7号大小的锂电池,两个串联就可以

网友:
14500试试吧    如果能放下最好  有的壳子稍微大一点   正好放下两个14500

网友:
DCDC 升压板不大的,主要看电池,软包电池应该有合适的大小,升压板就看淘宝上1~2块的那种

网友:
炮灰表直接用的两块手机锂电串联未加任何板子,目前使用一年有余

网友:
主要是6f22体积的问题,,这么小的地方你不管换什么电池容量都不会太大的,,

所以要多做几个备用才行

网友:
我是用淘汰下来的8.4v摄像机锂电改的,电池就放在表壳里面做好绝缘,充电用摄像机原装8.4v充电器。冲一次用半年。

网友:
某宝有现成的,有串联、有升压,关键还提供usb的充电接口

网友:
善用搜索,好些坛友都DIY过锂电代9V电池,做得都很漂亮

网友:
这个有成品,原来在坛子里有人卖,20多一个

网友:
万用表里面的9V电池,直接用两个手机电池串联解决,什么都不用加,充电直接用8.4V

网友:
某宝有升压板,2块钱左右,不错,自己搜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