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便宜无好货,拆一个侮辱“垃圾”两个字的龙yun手电钻充电器

楼主(2019-05-17):
说便宜这垃圾其实根本不便宜,59包邮,说是双速,事实上只有单速。夹头不同心,摆起来就好像拖拉机的摇把。这不,原配电池钻不了两个洞就没电了,把充电器拿来一量13.5V,不是标称12V么,3串锂电池不应该是12.6V么!砸了!

最后,这个垃圾龙X手电钻,也让它去它该去的地方吧!

最后买了这个,省心多了,起码不是拖拉机摇把了!

网友:
芝浦没用过没买过,当初想买,但是入了龙YUN

网友:
充电器没毛病,不高点怎么充电,是你电池问题

网友:
晕可以送人啊

网友:
电池保护板上有一颗防止反接的二极管,压降,所以输入12.6V是充不满的,必须13.X伏特才行。好像几个便宜的电钻都差不多的充电器,电池和内部元件。除了外壳和配色有点差异。
同心度这个就比较惨了,各家的不同,而且用了一段时间磨损之后更是惨不忍睹。
干活还是买大牌的,普通玩家便宜的里面挑合适自己的就好,哈哈,淡定~

网友:
13.5Ⅴ倒是没问题,12.6V充不满试验过,关键这个充电器做工看着不舒服,元件、电路板都用的是质量差的。

网友:
楼主这暴脾气

网友:
买的龙韵16v,明显比12V的好多了;楼主可以买个25V龙韵与芝浦对比下?

网友:
买过芝浦的轻型电锤!按十字绣和窗帘杆好用!

网友:
现在很多垃圾价格偏高,使用环境要求较高,忽悠人成份高……像很多人一样三高症

网友:
我买了一个龙yun   25V 的  用着还行

网友:
年后论坛不是有个人在36包邮卖16V的充电钻吗,还有70几包邮的打击扳手,反正我是一个多月没发货,最后申请退款还拖到7天完了才退的,哎

网友:
还是海鲜好呀

网友:
求解手机充电器为啥不是4.2呢

网友:
说什么好呢,当初都说大有好,我就咬牙买了5262发现同心度及其低,有转让了,在入手锐奇无刷这个真好花了470两电,非常好用,一直到现在从来没出过毛病,同心度一条线,有块电池全新都没用过呢

网友:
我两年前六十多买的12v单速龙韵 除了电池是回收的旧电池 其他没问题 后来我换了电池  原装配的座充还带平衡充 同心度也挺好 现在还在服役 挺好的啊 后来我又五十几买的角磨机  现在也挺好 便宜货要求就不要太高嘛

网友:
龙韵的外壳看着很有韧性啊,不是那种脆脆的

网友:
我买了芝浦的,外观还过去。将就用吧

网友:
感觉是打跑了孙悟空,来了个猴 ,他俩说不上谁好

网友:
做工一般,13.5V是空载电压,带载也就是充电中就降压了,尽量确认一下充满转灯是多少V,低于12.6V都是正常的。再者,除了电池保护板,次重要的就是充电器本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