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近30年的老货温控仪WMZK-01拆解

楼主(2019-05-17):
手上有个淘汰下来的温控仪,92年生产,将近30年了,外观几乎没有生锈损坏,还能用,以前的质量还是可以的,拆开看看,
外观,上盖

底面

侧面,这个锈迹是提手摩擦损坏

上盖里面,一点锈迹都没有

面板,指针式温度显示表头,恒温指示灯和加热指示灯,开关以及温度设定旋钮,最高设定200度

背面,有保险管,电源插孔,输出接线端子以及温度传感器接口,

生产日期92.10月

打开盖子,电路蛮简单

变压器

继电器,BaoHeng

可调电位器,及二极管整流

唯一的一个芯片LM324N,使用IC插座,方便更换

精密滑线变阻器,3.9K

这个已经被数显的淘汰了,没有什么用了,外壳看看能做什么

网友:
外科也没什么用,变压器可以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