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维盟GQR-6400路由器变砖了?

楼主(2019-05-17):
应该是变砖了,之前没变砖之前交给同事帮忙刷固件,他说还有TTL信息 的,然后弄了之后就没了,不怪他,他帮忙弄已经很好人了

之前是能用的,然后不知道怎么的情况下,我手贱按了前面那个黑色小按钮,好像是恢复出厂设置,然后就再也启动不了系统了。

现在连引导都变没了,有什么不怎么花钱的前提下能把路由器刷好固件,就是那个TSOP48脚 芯片

配置是CPU RT3052F,双贴内存H57V2562GTR-60C,千兆交换芯片,flash是ST的M29W320EB   (32 Mbit  4Mb

我现在手头上有官方固件,GQR_6400-2.04.661.trx (3.31M)

可以的话有坛友可以帮忙刷?有偿付费也没问题

网友A:
这个要么你用编程器,要么你把芯片拆下来找JTAG引脚,反正都很麻烦,这路由很老啦,直接换了还方便一点

网友B:
TTL没输出就麻烦了,这货编程器太贵...

网友:
另外补充点,要用编程器刷的话估计要是BIN格式的,TRX格式可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么你用编程器,要么你把芯片拆下来找JTAG引脚,反正都很麻烦,这路由很老啦,直接换了还方便一点 ...

谢谢你的答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TL没输出就麻烦了,这货编程器太贵...

编程器不贵,老式的便宜的有,我就有一个,另外说楼主算偏心吗?我回两句长的都没打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程器不贵,老式的便宜的有,我就有一个,另外说楼主算偏心吗?我回两句长的都没打赏…… ...

哈哈,看来错怪楼主了,是我手快了

网友(2019-06-24):
高级货没见过这样 很少见啊

网友:
首先一个老古董路由器就不用再搞了,第二除非能找到编程器固件,否则是回不去官方的,三方固件驱动ar芯片估计有点问题

网友:
我有编程器可以刷这FLASH,只不过这个型号的编程器固件就没有。

网友:
哇塞!后悔莫及呀!我以前有一个r402路由器就是这种存储芯片的,被我升级没办法变回以前版本了,即使楼主这情况即使有编程器也要读出旧固件,再制作一个完整的编程器固件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