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H27QFG8PEM5R 从固态盘上拆了二片。想做成U盘

楼主(2019-05-17):
没有找太多的资料。
有没有试过用 3267ae 开啊。

网友A:
直接看芯片支不支持这个F就行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看芯片支不支持这个F就行了啊

没有找到。看到坛子里有人说可以。但不确定啊。

网友B:
IS917  SM3267AE  都可以开,  TLC。

网友:
3267用r固件能支持,但很慢,用3268速度能快一点

网友:
3281应该也可以,改一下

网友(2019-07-14):
H27QFG8PEM5R在3281上如何改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IS917  SM3267AE  都可以开,  TLC。

H27QFG8PEM5R 用IS917 怎么量产

网友:
3268 请
3281不支持

网友C:
3268 列表里面没有这型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3268 列表里面没有这型号。

有ID,这个颗粒是4xH27QDG8M2M组成的4CE
料号有没有无所谓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ID,这个颗粒是4xH27QDG8M2M组成的4CE
料号有没有无所谓
谢谢,上3268搞定了

网友(2019-12-04):
引用 网友B:
IS917  SM3267AE  都可以开,  TLC。

IS917 要用哪个版本的量产工具啊。。。 试了很多。。都不识别闪存ID

网友:
这个是SKHynix的2D TLC,很少主控支持。3281支持8M3M,不支持8M2M

就算支持了,性能也很差

2256有固件

网友E(2020-03-03):
引用 网友C:
谢谢,上3268搞定了

3268需要跳线吗???我也有2片开不了。

网友(2020-06-13):
引用 网友E:
3268需要跳线吗???我也有2片开不了。

需要跳电压

网友(2020-10-15):
是要跳3.3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