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修一个老年收音机

楼主(2019-05-17):
这个老年收音机是今天早上在公园地摊花1元钱买的,当时试验有显示没有声音,经过刚刚检查没有声音是音量电位器坏了,换好就有声音了,可是收音调台不是每个台都能存储,按照以前的经验大概是晶振损坏了,可是刚才换过好几个都不能全部存储,可见搜台不存台,不都是晶振损坏造成的。

网友:
这种收音机大多没有充电管理芯片,靠一个二极管的压降给锂电池充电,很容易把电池充坏

网友A:
如果信号强度不够,也不会储存电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信号强度不够,也不会储存电台的。

非也,直接输入频率可以清晰的收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