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夏天来了,通风坐垫坏了拆了修修

楼主(2019-05-17):
夏天来了,拿出了以前买的通风座垫,车上也可以用,我开车时间没坐的时间长,就索性放在椅子上用了.今天插到usb口上,发现风扇不会转圈了.想着做点里面就2个小风扇,不会坏的厉害,估计哪里卡主或者线压断了.就打开看看能不能修好.用了2个夏天了,坐垫中间支撑的通风塑料板中间也塌陷了一块.像我这种体格,180cm/180斤,夏天坐在椅子上屁股很不舒服,太潮湿了,会一直出汗,办公室里面也会开空调,但空调吹不到屁股下面啊,所以还是用一个通风坐垫来缓解一下夏天的小烦恼.用了2年多,感觉东西日常使用很不错,比奔驰宝马的通风座椅硬了一点,但是功能是一样的.

这个坐垫是usb供电,实际使用场景可以车上,家里座椅等等需要长时间坐的地方,上班族和司机都合适用了,我用了之后发现一些小问题,这个坐垫风量不可调,有时候天热了需要大一点风,有时间想小点风没有,只能选择拔掉USB插头短电,所以以后还要在上面加上开关和调速,这样就方便了.

办公有时候还需要经常离开座位,转一圈在回来,这是开着坐垫有些浪费了,我想着加1个小开关在坐垫下面就方便了,像暖风扇下面的或者别的触点开关就更方便了.以前有研究轿车上面的安全带提示声那种,那个是汽车座椅下面安装的压力传感器,根据不同重量和分布的人坐在上面,安全带提示音才会响和不响.像照片这个样子,从网上截的示意图.

后来想着装汽车的这套有点太复杂了,就没装到坐垫上面

这个坐垫本来是设计车用的,所以USB插头出口在右前方,方便插在汽车的点烟口上.后来放在椅子上使用就改到了后出线,方便拐到电脑机箱的插口上.

这个座垫风扇不会转了,没有拉链开口所以直接用小刀在后方划了一个口,把里面的塑料衬板抽出来了

感觉我的体重大,平时用的不注意,中间塌了一大片啊....我是不是该减肥了....不然家具老是用不住

每个风圈有2个小螺丝固定,轻松拿下来,风扇在地上磕了几下,灰尘真是太多了,看来长时间不打扫,屁股下面坐的是土堆啊.....

检查了电线没有破损的地方,所以就插到机箱上看看风扇会不会转.发现1个风扇会转,另1个不会转,用手拨了几下,发现有阻塞,所以只能打开风扇检查下了.

每个风扇5V 0.6A ,每个3W的功率,感觉吹出来的风还挺大的,风在经过塑料支撑板然后吹到屁股上也挺凉快的

侧面有3个小卡扣,用小刀撬几下上盖就下来了,露出来风扇了,发现有1个小塑料块卡在里面了,所以不会转.原来是坐垫坐塌以后,破损的小塑料块从出风口掉进去卡住风扇了.解决了这个后把插头插上,风扇又转起来了.

之后清理下灰尘,打开塑料贴纸下来的加油口,加点WD40进去.想着让坐垫延长下寿命吧.当爹以后,每次遇到各种坏的东西第一时间都想着修好,是不是岁数大了,养娃的压力压的没辙了吧,哈哈...当然也有一大的兴趣拆散了,能修好就修好,修不好也可以看看内部构造.

风扇恢复如初,分量很大,开始回填,后面开的大口子也不用缝了,內芯不会滑出来的...

完工,OVER!

网友A:
还真简单啊 两个风机就搞定了

网友B:
我买的 那个就一个大点的风机,12V的,有三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真简单啊 两个风机就搞定了

东西简单,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 那个就一个大点的风机,12V的,有三挡

豪华版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