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又搞了个标签机,兄弟PT-P700欧版,开箱+试用

楼主(2019-05-17):
买标签机上瘾了???自己都觉得很奇怪,莫名其妙又下单了。
之前买的爱普生LW-600P,开箱帖在此:
新买的爱普生LW-600P标签打印机,开箱+试用

卖家说是美版,但是收到后外包装上的文字以及电源外形充分说明这是欧洲售卖的版本

先上国内官网标准照。三围78mm ×152mm ×143mm,重710g。没有蓝牙或者wifi等无线连接功能,只能通过数据线搭配电脑使用。

国行版的包装是单色印刷的,收到的这个“美版”是彩箱,箱子上标签机左侧贴了一个方形标签,标签上写的是德语“3年质保”,应该是德国售卖的版本。

箱子背面,功能介绍

开箱,主体在说明书下面,右侧是电源适配器和附赠的标签带。适配器袋子有破损,怀疑卖家口中说的“全新”。

适配器,妥妥的欧版插头。12V 2A,比较少见的外正内负。

附赠24mm标签带

主体,包装袋脏兮兮的,卖家说是全新品,怀疑是洋垃圾,或者是库存了很久的。

主体下面是数据线,mini usb。

看看真身,正面是标签出纸口。

背面是usb口和电源插孔。

顶面是操作面板,从左到右是P-Lite键、切纸键、开关机键。兄弟标签机的电脑端标签编辑软件叫P-Touch,如果要连接标签机,需要在电脑上安装驱动和P-Touch软件。P-Lite功能则简化了这一过程。P-Lite是这款标签机内置的一个标签编辑软件,按此键开启P-Lite功能之后,标签机会变身大容量存储器,就像U盘一样,将标签机连接到任意电脑上,电脑不需要安装驱动或者程序,就可以直接运行标签机内的P-Lite软件进行标签编辑和打印。

底下是电池仓

用6节碱性或者镍氢充电电池

打开盖子看看。侧面开盖。

色带仓。红色框里是一小块钢板,打印头就贴在钢板的上表面。与爱普生LW-600P不同,该打印头是固定不动的。蓝色框里是橡胶滚轴,黄色框里的压杆被压下后,滚轴就会被下压,将色带压紧贴在打印头上。

近距离看看色带,左下角黄色框的位置就是色带跟打印头接触的位置

跟爱普生的色带比比大小。感觉爱普生的色带颜值略高一筹。

跟爱普生LW-600P比一比大小,明显胖一圈

三围全方位超越爱普生LW-600P。

看看打印效果。分辨率跟600P一样都是180dpi。打印时很安静,几乎听不到电机运转的声音。600P打印以及裁剪时能听见电机明显的噪音。

自动裁剪,每次打一个标签都要减掉2.5厘米长度的空白色带,心疼

某宝买的,卖家说全新,看机子也找不出明显的使用痕迹。包装脏兮兮的,莫非是库存太久引起的?

完。

网友:
多少米一台???

楼主:
628,现在卖家已经涨价到了718

网友:
我看到的还是628 。

网友A:
买标签机上瘾了吗.这两款机那个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标签机上瘾了吗.这两款机那个好些

各有优缺点,所以才忍不住买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有优缺点,所以才忍不住买俩

说说各自的优缺点.我也想弄一台

网友:
不错啊 要是电池是锂电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说各自的优缺点.我也想弄一台

共同优点:色带便宜,都可以用5号电池,也都可以直接插电使用。
共同缺点:分辨率较低,打印之前都会有一段空白色带被裁剪掉。
爱普生LW-600P
优点:支持蓝牙可以连手机可以连电脑,体积小
缺点:色带无覆膜,防水防刮防油但是不防酒精等化学溶剂。国产色带平均比兄弟的贵1-2元。
兄弟PT-P700
缺点:不支持蓝牙不能连手机只能连电脑,体积大
优点:色带有覆膜,防水防刮防油防化学溶剂。国产色带非常便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共同优点:色带便宜,都可以用5号电池,也都可以直接插电使用。
共同缺点:分辨率较低,打印之前都会有一 ...

非常感谢.再问下.软件自带模板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再问下.软件自带模板怎么样

对了,这个忘了说
爱普生的电脑端软件没有模板,手机app里有但是也不太丰富。兄弟的电脑软件和app的模板都很丰富好用

网友B:
兄弟也有款蓝牙的啊,没记错的话三四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也有款蓝牙的啊,没记错的话三四百吧

300bt,是蓝牙款,但是最大只能打12mm宽的标签,这个是可以打24的

网友:
这个也不错,就是体积不小,每打一段中间也给你浪费25MM,故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