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有能支持多路 HDMI 输入,LVDS接显示屏输出, 同时还运行 Android 的板子么

楼主(2019-05-17):
就是要替换电视机里面那套东西, 不用额外弄个盒子了

看到这个人买零件组装平板电脑想到的
http://cnt2.cf:5156/#/.v/diy/Tablet-1hnugUycDqA.mp4

有 HDMI 输入的板子很少

网友A:
貌似没有带输入的吧,输出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没有带输入的吧,输出简单

那就可惜。
另外听说一些网管用的笔记本能当显示器,不知道是用的采集卡还是本身支持呢。

网友:
竟然是深圳华强北

网友B:
有啊,深水宝大把大把的,我就改了一台显示器改成地波的,至于那个笔记本当显示器是什么情况?笔记本带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啊,深水宝大把大把的,我就改了一台显示器改成地波的,至于那个笔记本当显示器是什么情况?笔记本带输入 ...

给个链接吧。

笔记本那个就是带输入啊, 不用搬显示器键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可惜。
另外听说一些网管用的笔记本能当显示器,不知道是用的采集卡还是本身支持呢。 ...

应该是用的采集卡,否则LVDS驱动就要外置了,笔记本的LVDS驱动一般都是集成在桥或者CPU里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给个链接吧。

笔记本那个就是带输入啊, 不用搬显示器键盘了。

自己TB搜安卓液晶驱动,给屏幕型号给店家问下支不支持就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TB搜安卓液晶驱动,给屏幕型号给店家问下支不支持就行啦

多谢,就是这个东西, 但是大部分HDMI口太少。
上面的wifi usb av 射频 都没有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就是这个东西, 但是大部分HDMI口太少。
上面的wifi usb av 射频 都没有用 ...

一俩个还不够啊?要那么多干嘛

网友:
电视机主板 就是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俩个还不够啊?要那么多干嘛

好几个设备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己TB搜安卓液晶驱动,给屏幕型号给店家问下支不支持就行啦

搭车请教

平板怎样找齐ANDROID驱动?
有个系统定制过的杂牌板 想重装纯净ANDROID系统 ,不知如何准备工作
拆机抄型号是不是必须的?
有什么好的建议 请指教

网友:
这得看你的屏是什么型号,我用55的PPTV主板可以点亮24寸显示器的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搭车请教

平板怎样找齐ANDROID驱动?

尽量找公版的rom吧, 这样自己搞很麻烦, 除非你专门制定过rom

另外不知道你的 纯净ANDROID系统 从哪里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尽量找公版的rom吧, 这样自己搞很麻烦, 除非你专门制定过rom

另外不知道你的 纯净ANDROID系统 从哪里来 ...

我以为有纯净的ANDROID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为有纯净的ANDROID系统

据说有AOSP,  但是不知道怎么编译怎么弄到设备上去的

网友:
这个不就是树莓派嘛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尽量找公版的rom吧, 这样自己搞很麻烦, 除非你专门制定过rom

另外不知道你的 纯净ANDROID系统 从哪里来 ...

请问哪里可以下到 公版ROM   我的应该是MTK的
现在系统是ANDROID  7.0的(真假不知)  屏幕大概1280x720  无线网卡、蓝牙、摄像头、TF槽这些就不清楚了
双SIM卡槽  基带啥的 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哪里可以下到 公版ROM   我的应该是MTK的
现在系统是ANDROID  7.0的(真假不知)  屏幕大 ...

我也不几道, 你多搜搜通用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