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Surpeer AV4等DTM0660方案万用表改造讨论:EEPROM修改与校准

楼主(2019-05-17):
拆机详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373,或: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031

eeprom修改参考2楼,校准参考5楼

右边的牛屎(主芯片)采用HY12P65,而常见的DTM0660方案采用的是HY12P66,官网两者的对比,前者多了一个inrush current

参阅dtm0660手册,dtm0660一般是4000字万用表使用,该表19999字,性能上不是一个档次。对比手册与pcb主芯片周围电路,电路上似乎类似

外国网友提取的16版pcb的eeprom与手册对比,长度相同

坛友关于修改ncv灵敏度、改字及换挡底数

对比数值,2为ncv,1为改字与换挡等。

可见设定基本类似,不过受限于屏幕(18888),本表似乎没有改更大字的可能,精准度足够高,暂不需校准。

失效的Rel键跑个线(没收到货,暂时根据已有图片画的),连主芯片的一端和手册一样,另一端似乎直接连到了电池负极与手册不符,但hold键也似乎一样不符但使用正常。

问号这里看起来是连着的

更新:找到一款同样双芯片的万用表,右边芯片是的HY11P14芯片,左边0660,根据芯片连线数量,似乎右边牛屎HY12P65对应小硬封的DTA0660L,左边牛屎对应大硬封HY11P14,猜测也是用的HY11P系列芯片

next

楼主:
坛友@nokia5320 提取了该表的固件: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031,自己和16版马甲型号hy19e的固件对比了下,参照DTM0660手册标注了不同处与作用,红底蓝底为不同处,蓝底为手册中无相应说明。

可以确定的是ncv相关字节及环境温度设置,其它主要是可能的校正参数。
鉴于与dtm0660方案类似,校准或可参照5楼的说明(除了温度,其它数值感觉很准,基本不需要校准)

搜到一篇修改DTM0660L的eeprom的帖子,评论中有提到DTM0660L是克隆的HY12P65,也难怪电路和eeprom如此类似

对比坛友的固件(dtm0660手册中有相应说明)

没算错的话,打开rs232功能,相应位置4C应修改为4E(固件中4C的0100 1100,改为0100 1110即4E)
关机时间单位为分,0F为15分,背光时间单位为秒,0F为15秒。

不过rs232/红外功能打开后还需要电路及软件的支持,原文为英文,链接如下:http://www.kerrywong.com/2016/03/19/hacking-dtm0660l-based-multimeters/

借助谷歌翻译,思路是:
UT139C没有IR端口焊盘就位,这意味着你需要将导线直接焊接到IC UART TX / RX引脚

导线焊接红外二极管做发射端,电脑端使用usb转接收

原文中的表,通过磁吸固定。

next

网友A:
我的温度不准啊,室温28度显示48~54度,大佬知道怎么校准吗?

网友:
一楼就是舒服呀!马扎撒!看直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温度不准啊,室温28度显示48~54度,大佬知道怎么校准吗?

手册里提到的校准模式(手册链接:https://wenku.baidu.com/view/eee1e0670b4e767f5bcfce1b.html

12 校正流程方法
以下校准流程的描述以本说明书的线路图为准。(参看电路图)。
校正过程中按键功能分配:
SELECT: 跳过/功能选择
HOLD: 减(-)
其余按键:加(+)
12.1 进入校正模式
短接 J8 开机进入校正模式。(测量功能需置于电阻档,并去掉输入端表笔)
12.1.1 显示 CAL 后自动检查 IC 内部线路, LCD 显示 ADC 代码值,如果有错误则提
示 Err0~4,此时关机后查看测量用分压电阻是否连接是否有短路、断路,阻值大小是否正确,
检查完毕无错误后,再重新开机,开始校正流程,自检完成后自动保存相关参数至 E2,蜂鸣器
BEEP 响一声提示完成。如果已经检测过,按 SELECT 键可跳过此项检查。
12.1.2 接着自动检查内部放大器相关参数,自检完成后自动保存相关参数至 E2,
蜂鸣器 BEEP 响一声提示完成。如果已经检测过,按 SELECT 键可跳过此项检查。
12.5 环温校正 (输入实际环境温度)
待校准表的测量功能置于温度档(或电阻档(J1A,J1B 短路))。
LCD 显示默认值 25℃或是上一次调整时的环境温度(非现时的温度)。依据校正时的环境
温度,按+/-调整显示至环境温度即可(可调整范围 0~50℃)。
注: 如果未调整过且 LCD 默认显示的温度又是当前的环境温度, 此时至少需要按+/-调
整一次, 如果以前有过调整则不需要再次调整, 按 SELECT 跳过。

J8即电路板电池触点附近RCAL2位置,有松香痕迹(出厂时校准用的)

不确定有没有免拆机校准的可能,有的表通过按组合键也能进入校准模式

next

网友B:
一看是9v电池的就没兴趣了

网友:
楼主专业,希望收到表后有更好的解读

网友:
已经收到了,塞了一个锂电池进去不用9V没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看是9v电池的就没兴趣了

9V电池的表有什么问题?难道仅仅因为电池不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温度不准啊,室温28度显示48~54度,大佬知道怎么校准吗?
转一下UT210E的校准方法(在此感谢@NOD32 朋友无私奉献!):
此校准只涉及表笔插孔测量,并且需要有相应的标准源才能做相应校正!
本机校正灵活,可全程校正,也可单独某个档位进行校正,由用户自行选择。
校准需谨慎,若出任何问题本人概不负责,切记,切记,切记
将转盘置于OFF位置,同时按下蓝(SELECT)键和黄(HOLD)键,并快速旋转转盘至Ω档打开钳表,直至屏幕显示CAL字符,松开蓝、黄键,此时已进入校准模式
1、此后机子将先自动检查IC内部线路, LCD显示ADC代码值,如果有错误则提示Err0~4,此时关机后查看测量用分压电阻是否连接是否有短路、断路,阻值大小是否正确,检查完毕无错误后,再重新开机,开始校正流程,自检完成后自动保存相关参数至E2,蜂鸣器BEEP响一声提示完成。如果已经检测过,按SELECT键可跳过此项检查。
2、接着自动检查内部放大器相关参数,自检完成后自动保存相关参数至E2,蜂鸣器BEEP响一声提示完成。如果已经检测过,按SELECT键可跳过此项检查。
当按两次select键跳过上面两步自检步骤后,必须将转盘旋转到其他档位后校准才算正式开始(这个很重要)
3、将转盘转至需要校准的档位,进行校准(推荐先进行DC mV档的校准)······
校正过程中,按蓝(SELECT)键的作用是“跳过此步”,短按黄(HOLD)键校准数值减(-)、长按黄(HOLD)键校准数值加(+);若想退出校准模式,转盘拨至OFF位即可。

这是ut210e的免拆校准方法,方案是和DTM0660类似的DM1106EN,你可以试试!

网友:
有没有转让的朋友,请联系我。

网友C:
左边的牛屎是HY12P65?
右边的是DTM0660?
这表精度和速度如何

网友D:
估计下面的模拟条是样子货吧
如果是样子货,那可能真的没有改的必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边的牛屎是HY12P65?
右边的是DTM0660?
这表精度和速度如何

右边主控牛屎是采用HY12P65芯片的方案,类似采用HY12P66芯片的dtm0660方案,左边副控芯片国外网友说是HY313x,方案不详。交流档同时显示频率应该是用的这颗副控。
精度国外评论实测精度略优于ut61e,速度似乎慢一些(即快又准很难达到吧,比如测电阻飞快的ut136+系列,精度指标就一般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下面的模拟条是样子货吧
如果是样子货,那可能真的没有改的必要了

和数字更新频率是相同的,的确是样子货。精度略高于ut61e。50多块的表,能完善好是惊喜,不能改也超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数字更新频率是相同的,的确是样子货。精度略高于ut61e。50多块的表,能完善好是惊喜,不能改也超值了 ...

那可以啊,价格不错精度如果可以,那就值得折腾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下面的模拟条是样子货吧
如果是样子货,那可能真的没有改的必要了

换晶振提高刷新率不知道会咋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右边主控牛屎是采用HY12P65芯片的方案,类似采用HY12P66芯片的dtm0660方案,左边副控芯片国外网友说是HY3 ...

这表主板看起来略空
不过50这价确实很不错,可惜没让我遇上

网友:
这么快就买光了

网友:
楼主改造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