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6P触摸IC怎么修?

楼主(2019-05-17):
苹果6P屏幕闪白条,触摸失灵是通病,触摸IC的问题,我想问问各位诶诶大神,有没有会修的?而本人新手,想学习一下

网友:
修这个首先必备工具风枪,显微镜,细尖镊子,电烙铁,值锡板,细线飞线专用线(可以用耳机线代替)

新手拆机要注意各个螺丝,还有一个拆芯片的时候温度一定要注意,风枪温度开280度预热10秒,再调到330度吹5秒左右芯片可以拿下,实际操控靠自己判断,主板是高温锡,耐温310度,温度过高容易吹坏周边,温度达不到硬摘会掉点,所谓通病都是板底摔断线需要飞线修复

网友:
6P有通病m1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