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海康球机被雷劈了维修技巧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9-05-17):
单位山顶监控被雷劈了,应该是劈的交换机弱电箱那种,弱电箱直接被雷劈的碎了!不是直接击到摄像头那种情况求大神指点维修检测方面的技术指导

网友:
最好上图,图片拍清楚,元器件重点部位拍特写,好让坛友给你参谋参谋

网友:
整体更换嘛,没什么修的价值吧。再说是单位上的

网友:
这玩意一坏一大片啊,而且还会有隐性故障。换。

网友:
没有装监控专用防雷吗 安装不正规啊

网友:
别纠结了,即使有维修技术也没用,这种情况专用芯片坏了,根本找不到配件,找到了也不值,现在监控这么便宜。

网友:
楼主来拜师的,谁要做师傅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