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戴尔主机电源,DELL L290AM-00

楼主(2019-05-17):
这个电源的接口很特殊,一般主板用不了,大家帮忙想下哪里能用到

标签

后面接口,按钮应该是重启

主板接线就两个,4口和8口

内部

里面随便拍了几张

网友:
就是一纯12v的电源,

网友A:
小功率机器都是这种电源了,戴尔惠普联想都是这种

网友:
单电压可以各种diy多好 反正5v3.3v一般也用不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功率机器都是这种电源了,戴尔惠普联想都是这种

接口特殊,不知道什么地方能用上

网友:
我们现在的dell主机都是这接口,坏了一个用普通的要加转接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口特殊,不知道什么地方能用上

就当一个12V电源用呗

网友(2020-01-29):
图全部挂了,我测试了。这个电源有12V和5V点电源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