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求助车载多媒体导航娱乐系统无法开机

楼主(2019-05-17):
个车载多媒体导航娱乐系统无法开机黑屏,应该是电源部分故障,图片上面的黑的不是烧的痕迹是涂的胶水,请问玩过这个的师傅,先查哪里比较入手快捷一些,目前手头上只有一支数字万用表。

网友:
先观察有没有烧灼、鼓包的元件,然后用万用表测有没有明显的元件短路、断路的情况,接着串联万用表电流档测有没有开机电流(应该不超过2A吧,不确定),最后抱着万用表在角落里哭泣吧,没有其他工具修不了啦

网友:
当然是先测各个环节的电压了,总输入电压,处理器电压,待机电压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