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不做抚摸党,做一块HDMI,VGA面板。

楼主(2019-05-17):
费了挺多精力的。原来的话筒地面板早就报废了。自己利用手头工具DIY了一个。

网友:
做的有点糙……

网友:
工艺略显粗糙

网友:
反正背面看不见,不掉就行 可以啦

网友:
这活做的对不起工具,铝板是最好加工的!圆孔可以用金属开孔器或宝塔钻头,方孔用小钻头钻完后用什锦锉修整。

网友:
美观度还是有待提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