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慧荣sm2263xt开卡总是卡在dump system block

楼主(2019-05-17):
和解啊

网友:
有冶具了吗

楼主:
不用治具,直接插到pcie上就嫩识别,如果用转usb反而不识别

网友A:
PCIE槽上我试过,好像要配工厂驱动用,有些主板还刷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IE槽上我试过,好像要配工厂驱动用,有些主板还刷不进去

工具包里有个nvme驱动,装上之后确实能识别,但是刷不进去,难道是我主板太老了?
H77芯片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IE槽上我试过,好像要配工厂驱动用,有些主板还刷不进去

换了z370和z270,都是一样的毛病卡在dump system block

网友B:
转接需要高版本的工具 流出的那个不行的

网友:
这么高级我基本止步NVME了,首先电脑比较老没有这刚需,不太想花钱在TLC上,别人送给我玩的TLC我顶多就玩到2258上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接需要高版本的工具 流出的那个不行的

没转接,直接放在z270和z370的nvme接口上,仍然是这个毛病,可能就是工具太老了,但是又没有更新的工具流出

网友C(2019-11-20):
引用 楼主:
没转接,直接放在z270和z370的nvme接口上,仍然是这个毛病,可能就是工具太老了,但是又没有更新的工具流 ...

我这边有新版本的开卡固件。一共4个版本。我们交流一下吧。

网友(2020-05-20):
引用 网友C:
我这边有新版本的开卡固件。一共4个版本。我们交流一下吧。

老铁,可以交流一下么~

网友:
我用H77主板 PCIE转接卡 直接开的  只是要短接上机 然后手动加载2264XT的NVME驱动后才能识别

网友(2024-06-19):
我也遇到了  有没有大佬给点思路?

网友D(2024-10-22):
用jm转接也不灵光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jm转接也不灵光了吗

工具太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