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miniPCIE 无线网卡改的 usb蓝牙,烧坏了

楼主(2019-05-17):
公司电脑前置音频口是坏的,自己又有带蓝牙耳机,
想着给公司电脑弄个蓝牙,用蓝牙耳机听歌。

看了下淘宝 usb网卡 随便都要20左右。
刚好自己前段时间把笔记本无线网卡换下来了,原来的无线网卡带蓝牙4.0.

然后找miniPCIE 无线网卡改的 usb蓝牙的教程,
参考资料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782474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877947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15362

改了,
但是5v降压3.3v ,听说串联三个 二极管,就成了3.3v
结果弄了2个小时都没弄好,偶然发现 不降压,竟然也能用。不过有些发热。
然后就没有降压了。

然后用了一个月,今天电脑蓝牙怎么不见了,插上显示usb设备错误。
拔掉过一点时间可以显示蓝牙几分钟,还是会显示usb设备错误,
应该是烧了

补充内容 (2019-5-21 09:46):
昨天回去拆开看了下,没坏,是虚焊了,重新焊了一下。

淘宝2毛买了2个1117要今天才能到,

昨天直接接了个肖吉特二极管,和一个A7二极管。

补充内容 (2019-5-21 09:47):
好像第一个正向降压0.5v, A7二极管 正向降压1V.

总共降压1.5v ,实测连电脑 工作时4v 左右。

网友A:
因小失大,电压高了,长期必烧!

网友B:
3.3V你接5v能用1个月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C:
买个转接曹其实只要20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转接曹其实只要20块钱

这个改一下,废了跟数据线 1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小失大,电压高了,长期必烧!

不知道咋降压,就偷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3V你接5v能用1个月已经很不错了……

这么尴尬的么,应该没救了吧

网友D:
5v降3.3v其实一个1117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5v降3.3v其实一个1117就搞定了

直接串联么,看网上的电路图还要接电容什么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咋降压,就偷懒了

接个4007 就能降压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个4007 就能降压的吧。。。

昨天回去拆开看了下,没坏,是虚焊了,重新焊了一下。

淘宝2毛买了2个1117要今天才能到,

昨天直接接了个肖吉特二极管,和一个A7二极管。
好像第一个正向降压0.5v, A7二极管 正向降压1V.

总共降压1.5v ,实测连电脑 工作时4v 左右。

网友:
谢谢分享,折腾得很不错,要是我就割一块废板子取插槽用了哈哈

网友(2019-11-12):
学习了,手头有个mini网卡,主板貌似没接usb总线,用不了蓝牙,正准备改装呢,查定义找到usb数据引脚,就准备工具到了焊接呢

网友:
买个usb蓝牙适配器,包邮也不过10元左右

网友:
台式机?
主板上你找不到3.3V?
。。。。。。。。。。。

网友:
某宝上买一个USB蓝牙才几块钱的事,真是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