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斐讯K1刷新版固件无法启动

楼主(2019-05-17):
闲置的K1好久之前刷了华硕的固件就一直没动过,最近拿出来,想过滤广告再给电视用,然后看到有新的固件,就刷了一下,没想到刷完启动不了,只能进Breed,连接了TTL看了打印信息,表示看不懂,请大家帮忙看一下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这个随便刷都能用:RT-AC54U-GPIO-1-PSG1208-64M_3.4.3.9-098.trx

这个固件刷了启动不了:RT-AC54U-GPIO-1-PSG1208-64M_3.4.3.9-099.trx

Breed版本:1266

TTL信息:

DRAM: 64MB
Platform: MediaTek MT7620A ver 2, eco 6
Board: Phicomm PSG1208 (K1)
Clocks: CPU: 580MHz, Bus: 193MHz
Flash: Winbond W25Q64 (8MB) on rt2880-spi
rt2880-eth: MAC address from EEPROM is invalid, using default settings.
rt2880-eth: Using MAC address 00:0c:43:00:00:01
eth0: MediaTek MT7620A built-in 5-port 10/100M switch

Network started on eth0, inet addr 192.168.1.1, netmask 255.255.255.0

Press any key to interrupt autoboot ...     4
Press any key to interrupt autoboot ...     3
Press any key to interrupt autoboot ...     2
Press any key to interrupt autoboot ...     1
Press any key to interrupt autoboot ...     0

Trying to boot firmware from 0x00050000 in flash bank 0 ...
Reading data into memory ...
U-Boot firmware image header detected.
    Image Name:           RT-AC54U-GPIO-1-PSG1208
    Data Size:    7643915 Bytes
    Load Address: 80000000
    Entry Point:  802858c0
Uncompressing data (LZMA) ... done.
Flushing cache ... done.

Starting kernel at 0x802858c0...

LINUX started...
Linux version 3.4.113 (padavan@hms) (gcc version 4.4.7 (GCC) ) #3 Sun Oct 7 02:30:29 CST 2018

MediaTek SoC: MT7620A, RevID: 0206, RAM: DDR2, XTAL: 20MHz
CPU/OCP/SYS frequency: 580/193/193 MHz
CPU revision is: 00019650 (MIPS 24KEc)
Determined physical RAM map:
memory: 04000000 [url=home.php?mod=space&uid=3057940]@[/url] 00000000 (usable)
Zone PFN ranges:
  Normal   0x00000000 -> 0x00004000
Movable zone start PFN for each node
Early memory PFN ranges
    0: 0x00000000 -> 0x00004000
Primary instruction cache 64kB, VIPT, 4-way, linesize 32 bytes.
Primary data cache 32kB, 4-way, PIPT, no aliases, linesize 32 bytes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16256
Kernel command line: console=ttyS0,57600n8 root=/dev/mtdblock4 rootfstype=squashfs
PID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2, 1024 bytes)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3, 32768 bytes)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2, 16384 bytes)
Writing ErrCtl register=00036000
Readback ErrCtl register=00036000
Memory: 61588k/65536k available (2612k kernel code, 3948k reserved, 475k data, 176k init, 0k highmem)
NR_IRQS:40
console [ttyS0] enabled
Calibrating delay loop... 385.02 BogoMIPS (lpj=770048)
pid_max: default: 32768 minimum: 301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bio: create slab <bio-0> at 0
PCI host bridge to bus 0000:00
pci_bus 0000:00: root bus resource [mem 0x20000000-0x2fffffff]
pci_bus 0000:00: root bus resource [io  0x10160000-0x1016ffff]
pci 0000:00:00.0: bridge configuration invalid ([bus 00-00]), reconfiguring
pci 0000:00:00.0: BAR 0: can't assign mem (size 0x80000000)
pci 0000:00:00.0: BAR 8: assigned [mem 0x20000000-0x200fffff]
pci 0000:00:00.0: BAR 9: assigned [mem 0x20100000-0x201fffff pref]
pci 0000:01:00.0: BAR 0: assigned [mem 0x20000000-0x200fffff 64bit]
pci 0000:01:00.0: BAR 6: assigned [mem 0x20100000-0x2010ffff pref]
pci 0000:00:00.0: PCI bridge to [bus 01-01]
pci 0000:00:00.0:   bridge window [mem 0x20000000-0x200fffff]
pci 0000:00:00.0:   bridge window [mem 0x20100000-0x201fffff pref]
PCI: Enabling device 0000:00:00.0 (0000 -> 0002)
Switching to clocksource MIPS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IP route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2, 16384 bytes)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1, 8192 bytes)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2048 bind 2048)
TCP: reno registered
UDP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0, 4096 bytes)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squashfs: version 4.0 (2009/01/31) Phillip Lougher
msgmni has been set to 120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bfq registered (default)
BFQ I/O-scheduler version: v7r7
Serial: 8250/16550 driver, 1 ports, IRQ sharing disabled
serial8250: ttyS0 at MMIO 0x10000c00 (irq = 20) is a 16550A
Ralink GPIO driver initialized. Number of GPIO: 73, GPIO mode: 0058171D
loop: module loaded
Ralink SPI flash driver, SPI clock: 48MHz
SPI flash chip: W25Q64BV (ef 40170000) (8192 Kbytes)
Creating 7 MTD partitions on "raspi":
0x000000000000-0x000000030000 : "Bootloader"
0x000000030000-0x000000040000 : "Config"
0x000000040000-0x000000050000 : "Factory"
0x000000050000-0x0000000af954 : "Kernel"
0x0000000af954-0x0000007c0000 : "RootFS"
0x0000007c0000-0x000000800000 : "Storage"
0x000000050000-0x000000800000 : "Firmware_Stub"
tun: Universal TUN/TAP device driver, 1.6
tun: (C) 1999-2004 Max Krasnyansky <maxk@qualcomm.com>
Ralink APSoC Ethernet Driver v3.2.4 (raeth)
raeth: PDMA RX ring 256, PDMA TX ring 512. Max packet size 1536
raeth: NAPI support, weight 32
raeth: Byte Queue Limits (BQL) support
PPP generic driver version 2.4.2
PPP MPPE Compression module registered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4
PPTP driver version 0.8.5
nf_conntrack version 0.5.0 (16384 buckets, 32768 max)
xt_time: kernel timezone is -0000
Bridge firewalling registered
gre: GRE over IPv4 demultiplexor driver
ip_tables: (C) 2000-2006 Netfilter Core Team
TCP: cubic registered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0
ip6_tables: (C) 2000-2006 Netfilter Core Team
IPv6 over IPv4 tunneling driver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L2TP core driver, V2.0
PPPoL2TP kernel driver, V2.0
8021q: 802.1Q VLAN Support v1.8
ASUS NVRAM, v0.08. Available space: 61440. Integrity: Signature FAILED!
List of all partitions:
1f00             192 mtdblock0  (driver?)
1f01              64 mtdblock1  (driver?)
1f02              64 mtdblock2  (driver?)
1f03             382 mtdblock3  (driver?)
1f04            7233 mtdblock4  (driver?)
1f05             256 mtdblock5  (driver?)
1f06            7872 mtdblock6  (driver?)
No filesystem could mount root, tried:  squashfs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VFS: Unable to mount root fs on unknown-block(31,4)

补充内容 (2019-9-28 12:31):
最新进展:
在Breed里面把CPU频率调低就能启动了

网友A:
能进Breed 就换个固件接着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进Breed 就换个固件接着刷,

就是不明白固件是这个机型的,好像也有人刷着用,就我刷了用不了,不知哪里出现问题

网友:
再刷一遍试试看,固件这个东西不要听别人说,自己觉得好才是真正的好

网友B:
不看说明的后果,刷机要清配置、清缓存。

由于刷机不清除配置,如果按键10秒也不能清除配置,或者开机后不能启动,可能是配置冲突,需要手动清除配置(nvram)重置机器。
(操作前备份编程器固件以备不时之需(已经备份可以跳过))
清除方法:进入breed - 恢复出厂设置 - 选择 【Config 分区 公版】- 上传华硕固件 - 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看说明的后果,刷机要清配置、清缓存。

由于刷机不清除配置,如果按键10秒也不能清除配置,或者开机后不 ...

我拿了一个空的flash,编程器刷Breed,在Breed里面再刷固件,也是一样启动不了

网友:
这个固件可能不适合你的路由器。楼主白折腾了

网友:
换个固件接着刷

网友C:
过滤广告的软件规则都停止更新了,楼主白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滤广告的软件规则都停止更新了,楼主白折腾了

我也发现了,官网都打不开

网友(2020-12-17):
帮到我了,做为2020年底瞎折腾的。  我把好好7620A搞死了,我刷的AC51,配的7610E的5G芯片。 完美硬件。 32M+256。 乱搞把breed坏了,成砖了。正在等编程器。 我也是刷了新版本breed死活任何固件都启动不了。 原版本是2015年的breed。 准备降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