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内存用emmc5.1芯片好还是UFS2.1好?ICMAX的一点小分析

楼主(2019-05-17):
我们现在国内的手机,其实做得越来越好了,在这几年快速发展下在全球手机市场中占到了主要的位置,前5名的名单中国产的手机就占到3位,可想而知国产手机是多厉害,但不得不说,国产手机使用起来有一个缺点,那就是时间用长了还是会有比较卡的感觉。虽然说现在我们国产安卓手机优化已经做的越来越好了,手机也得到了明显的提升,但是可能有时候还是会出现比较卡的情况,那么这到底是跟处理器有关系还是跟我们的手机内存有关系呢?

首先我们说一下手机的存储内存,现在的手机存储起步容量已经是64GB了,但随着app容量过大,明显感觉到内存不够用。很多人会觉得手机的储存就是用来存放一些东西的,对我们的手机卡顿是没有任何影响的,但事实并不是这样,我们手机如果装载更多的东西,会让手机负载变得更大,运行自然也就会变得慢一点。

现在的手机储存一般会用到eMMC存储芯片,而高端机会用到UFS,随着技术的发展,eMMC5.1与UFS2.1已经普遍使用在手机上,并且UFS3.0的出现是“游戏玩家”福音。宏旺半导体ICMAX所提供的嵌入式存储eMMC与UFS能满足现在手机存储需要,现在的软件一般都比较大,小内存的手机对于我们来说已不再适用了,如果大家想让自己的手机速度比较快,当然还是选择内存比较大一点的手机是很有必要的。

其次我们说一下手机的运行内存,这个内存跟上面的储存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指我们在手机使用软件的时候,软件在后台所占用的空间。运行内存与手机运行的流畅度紧密相关,与手机处理器相辅相成。其实我们只需要拿同样的手机不同的运行内存来进行比较,就可以发现运行内存大的手机速度还是有明显的提升的,因为我们在使用软件的时候一般不会只将一个软件放在后台,有很多软件我们都可能放在后台随时需要用到,所以我们需要买一个运行内存比较大的手机。目前市场上最流行的手机内存就LPDDR,宏旺半导体ICMAX现推出了LPDDR4X 单颗8GB 大容量内存颗粒,在频率上有了显著的提升,让手机运行更快,读取速度更快,极大程度上降低了手机的功耗,并且真正做到了大容量。

最后我们说一下手机处理器。其实前面说的对于我们的手机流畅是有一定影响的,但并不是影响最大的。我们手机的处理器才决定了我们的手机,到底怎么样。目前销量最好的处理器就是骁龙855,而和前几代处理器相比,855的提升还是非常明显的。如果我们对于手机的运行速度比较在意的话,建议大家还是选择一个处理器比较高的手机,当然价格自然也就会比较高。

手机运行流畅度与上面几个因素息息相关,现在国内手机厂商在做手机的时候都会将这几个因素综合考虑进去,当然高性能+高内存的搭配是最好的选择,但手机厂商为了提高性价比,常常会考虑高性能+中内存,中性能+高内存这两种搭配。所以在购买手机时不光要看手机颜值,更要看手机的处理器与内存大小,想要手机运行不卡顿,建议在运行内存上尽量要选大一点的,如果不玩游戏,处理器可以选择中端即可满足需求。

网友:
越用越卡,一个跟安卓的系统机制有很大的关系,另一个跟应用软件有很大关系,其次才是硬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级路跑150基本不会有安全问题,二级路跑100问题也不大,四级路跑100基本就是找死了。如果拿emmc比作四 ...

还有人拿几千块买了个炸弹回去,然后还被怼是放微波炉炸的。还有人后台偷偷“升级”你的机器,然后你发现“升级”后你的机器越来越慢了,被发现后才告诉你变慢是为了让你”体验更好“。
相比你会选哪种呢?

网友B:
EMMC好还是UFS好这个你要问菊花为

楼主(2019-09-28):
引用 网友B:
EMMC好还是UFS好这个你要问菊花为

菊花为说,我们喜欢混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