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9.9包邮的共田小风扇

楼主(2019-05-17):
9.9包邮 淘宝联盟又反了2块多一点,主控IP95GT 百度不到资料  无刷电机挺好的
随机的电池就是垃圾 标1200 实际0.5A放电测试就700出头
换一个好多年前买的拆机电池用用,还有差不多2300的容量

楼主:
一档风电压4.25V  二档风电压6.23V  三档风8.26V

网友:
有一个类似的,电池供电不运行了,可能供电线路有问题。现在直插当小风扇用了!

网友A:
太吵了,不喜欢

网友B:
同款风扇和万用表,万用表电池好几年了还有电,出乎意料。

网友C:
感觉这点点电池还对外充电太单薄了

网友:
共田做工还不错的,噪音在同类中算是小的,不过这些小东西实用价值不大,风扇还得要买大的,噪音小。小风扇为了获得同样飞风量必须增加转速,所以噪音比大风扇大很多,另外直流风扇自身会有滋滋噪音也是个问题。就价格来说非常超值了,基本就是赚个好评而已了。
我觉得直流风扇应该从6寸起步,交流风扇8寸起步还是有实用价值的。小了基本就是玩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款风扇和万用表,万用表电池好几年了还有电,出乎意料。

万用表我倒是塞了2个POS机的电池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吵了,不喜欢

声音3档跟个小飞机✈一样

网友D:
线圈看上去没有服务器拆机风扇的满。试试换成7叶片风扇电机总成上去,声音应该比4叶片轻一些。

网友:
前两年买过,好像不久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线圈看上去没有服务器拆机风扇的满。试试换成7叶片风扇电机总成上去,声音应该比4叶片轻一些。 ...

这样玩改装的钱比买风扇的钱还要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点点电池还对外充电太单薄了

哪有对外充电?就一个micro口是充电口而已

网友(2020-07-14):
轰炸机般的声音没几人喜欢的,就是吵死了

网友:
新款共田F95D就不错了,8瓦大功率电机,那个风真的叫龙卷风了

网友:
这个好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