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飞利浦LED灯电源,其实就是坏了SS210,外壳太难拆,硬生生掰断...。

楼主(2019-05-17):
拆修飞利浦LED灯电源,其实就是坏了SS210,外壳太难拆,硬生生掰断电路板。

网友:
这是咋搞地,也太暴力了,电源够简单。

网友:
你这开壳方式不对,应该沿着接缝用锤子,以不太重的力度不断锤击,直到接缝裂开,这样基本是无损的,里面的元件也不会损坏

网友:
超声波熔接工艺吧,用虎钳夹也是方法,但是力度要控制好才行

网友:
做工真心不咋地,对不起飞利浦这个牌子

网友:
差点粉碎性骨折,看来楼主也是个接骨高手

网友:
台钳用力大了,这种方形超声波焊接的电源,用台钳开壳,对角线用力,比平行两边用力要好一些。

网友:
你这夹得太猛了,差不多了可以用东西撬

网友:
用力过猛了,板子都裂了。

网友:
太暴力拆伤了电路板,难撬开的可以用锯开壳

网友:
12V小电源在老黑家买了一堆,坏了都懒得修,直接换

网友:
大力出奇迹了!哈哈!

网友:
厉害,这掰断也能粘好!
这帖都没动态提醒,bug捉不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