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测试设备上的一个特别的鼠标(轨迹球)

楼主(2019-05-17):
测试仪上面的鼠标一直不好用,最近连动都不动了,拆开看看。

背面就是这个样子

拆开看看,

原来是光路上面的镜片上落了很厚的一层灰,不动了应该是这个原因引起的。

很多灰

有水清洗下,

装上去,上电OK!好用多了。

网友A:
有人说方便,反正我是不大习惯

网友B:
轨迹球,不适应的人完全接受不了,适应的人离不开它。我把主力鼠标换成轨迹球有8年了,再没买过20元以上的鼠标,除了买来拆解研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人说方便,反正我是不大习惯

在特殊的设备上用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C:
我现在在厂子看盘就用的轨迹球 好用

网友D:
可以算古董了

网友E:
15年的才几年啊,都是光电轨迹球了,更老的好像是光栅的,像以前那种滚球鼠标的结构一样。

网友F:
这属于设计时留下的缺陷,球底下本身就是最容易积尘的位置,实际安装又都是球朝上平面安装的居多。

网友G:
适用于空间狭小,没空间使用普通鼠标的地方(指点杆其实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属于设计时留下的缺陷,球底下本身就是最容易积尘的位置,实际安装又都是球朝上平面安装的居多。 ...

的确是这样,估计用不了多久还是要积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