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48v/300w电动车充电器,祁源QY-48-50

楼主(2019-05-17):
70元买的。看看怎么样。

楼主:
像是二合一的

网友:
两个电源并联输出的?

网友:
两变压器并联,功率应该足够的,不过这么算起来,50AH,5A电流也要充10个小时?

网友:
香港西普尔,厉害了

网友:
这不就是两个充电器合一起了吗

网友:
拿刀锯开就能当两个使了

网友:
两个电源并联比较少见,万一有一个故障,另一个能用。

网友:
双冲双待? 第一次见

网友:
来一个印制电路面看看如何?

楼主:
下午拆了拍下背面。某宝没有搜到同款。输入和输出都是2*0.75的线6a。

网友:
太神奇了,第一次见并联设计的,这成本太高了吧

网友:
香港西普尔

网友:
是太神奇了,第一次见并联设计的

网友:
做工很一般,居然是强行并联输出的

网友:
价格不错,创意设计,并连输出

网友:
还不错,求包邮赠送倒贴。

网友(2023-03-06):
挖个坟感谢楼主,我有个祁源60v充电器坏了,不确定电阻信息,在这看到类似的可以参考,非常感谢

网友:
补几张图片,我的是60V2.5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