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请问TLC和TLC-8K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9-05-17):
在京东买了一个64GB的U盘。买来后发现是美光TLC的,于是找客服说想换一个U盘。新U盘刚刚拿到手,打开后一看,竟然是TLC-8k的了。
仔细看了一下描述。前者是4CE,后者是8CE。

这个是换之前的:

这个是换之后的:

请问TLC和TLC-8k的区别和差距是什么?

网友A:
指的页大小,有1KB,2KB,4KB,8KB,16KB

一般SSD上用的是8KB,16KB。早期的就小

不是指什么区别,前面说的TLC可能只是没有具体标明而已,没有什么实质意义

不过一般同期三星颗粒,性能比其它要好,正常使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的页大小,有1KB,2KB,4KB,8KB,16KB

一般SSD上用的是8KB,16KB。早期的就小

更换前和更换后,2个U盘实际读和写的速度不一样。见图:

楼主:
这个是前一个U盘的速度:

这个是京东换货后的U盘速度:

而且我买的是64GB的U盘,为什么后者用Diskgenius查询后,提示我是128G?是不是意味着原来是128G的TLC颗粒,然后卖家屏蔽了一半的坏道?

我在网上找到了一个量产软件:

可否使用这个软件尝试复原128GB的存储?求讲解。谢谢。

网友:
安国这个主控,若不是64P的话,能识别8CE,但只能使用其中4CE。还有三星闪存大部分都是坏盘拆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的页大小,有1KB,2KB,4KB,8KB,16KB

一般SSD上用的是8KB,16KB。早期的就小

您好。我把这块U盘重新量产,结果杯具了。

这种情况下我该怎么办呢?

网友:
量产工具版本不对,试试19开头的版本,我有个山寨盘也是这个主控,参考我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