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给一节18650充电功率14W

楼主(2019-05-17):
因为POS机不能给电池充电 插上电指示灯也不亮 故想用USB给18650充电 充电电压为4.5V左右 电流3A左右 功率14W左右 要冲多长时间比较好 也不知道这样冲危险不 望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
肯定危险 不是特定电池充电电流一般按容量的1/3算 也就是700这样买个充电模块放里面不就行了吗

网友A:
2200毫安电池,假设没虚标,1c充电电流就是2.2安。超过1c,对电池还是有点不好。

网友:
有一定的危险,电池不能超过4.2V,电流最好不超过0.5C,像你这个用4056小板正合适

网友:
一块钱的4056充电小板适合你,小板后面焊两根针插在电池接口上,前面用安卓 充电器就好了。充一晚马上满。带转灯的。安全可靠。你这样有可能会炸 电池的危险。临时使用充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还是可以救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00毫安电池,假设没虚标,1c充电电流就是2.2安。超过1c,对电池还是有点不好。 ...

看看睦版多给力,直接加50分哈哈。

不能用usb的5v直接充锂电池,最次也得串联一个2欧姆大功率电阻。

1块钱包邮的tp4056充电小板就很适合楼主

网友:
电压电流都不匹配,简直是瞎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