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各位高手,看看这个是不是山上的电源?

楼主(2019-05-17):
一个本子非原配的电源

网友:
妥妥的山货

网友A:
看做工不像山寨货,EMI完整,还有NTC,输出有滤波电感,似乎修过的,输出电容可能换过的,还省了其中一颗,将LED指示灯接上去,这说明是换壳重新包装过的,输入似乎连保险都没有,为了安全还是加上保险吧

网友:
虽然该有的都有但还是没脱离山货行列

网友:
我也想说是  比较粗简

网友:
肯定不是原装货,原装是那种特满的

网友:
山上稍微好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做工不像山寨货,EMI完整,还有NTC,输出有滤波电感,似乎修过的,输出电容可能换过的,还省了其中一颗, ...

谢谢,看来山上的可能性大

楼主:
谢谢大家,看来山上的无疑了

网友:
明显看出是修过的二手翻新。
全新不是山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