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组装一个5层 不锈钢架子

楼主(2019-05-17):
闲鱼上买了个不锈钢的架子,卖家已经拆好打包了,
自己回家组装下

保护膜买没有去掉, 先把保护膜去掉

一米长的,有2个撑子

这里面膜也撕掉,但是得小心,这个没有卷边,很锋利的。

这个长边 卷边了,不然就是锋利的刀片。

卡尺 测量 0.4毫米的厚度。薄。。。

紧固件

自己的工具

安装

盗图一张,就是这个规格的。

网友A:
其他都不错,就是只有4角固定,有点不放心
等牙膏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他都不错,就是只有4角固定,有点不放心
等牙膏中

层板有一定的“厚度”,
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其他方向的固定作用,
也还是可以的

网友:
不吸磁铁的话可能是300系列不锈钢,一般用在餐饮行业多

网友B:
好嘛吃,嘛好吃,好吃吗忙你?

网友:
谢谢分享。。。。能工巧匠。。。。

网友:
最后一点牙膏。。。

网友:
质量不错,价格也不便宜哈

网友:
我也是买的这种,用了有两年了,我觉的这种不好,坚管太粗了太占空间了,我的厨房本来就小,应该买那种细的。我看到过他们的,细的不锈钢的, 是一截一截插起来的,这个应该好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嘛吃,嘛好吃,好吃吗忙你?

还是忙你最亲热。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忙你最亲热。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我还以为是书架呢,原来是厨房用的呀。

网友:
上学时候,我们老师也是用的这样的一个带轮子的小推车,下面是服务器机箱,上面是17寸大屁股显示器,每到上课时间就推到机房插电插网线

网友:
做工不错,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