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加一个电位器即可改装1-50V可调电源

楼主(2019-05-17):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64526157584
链接地址
两台免运费
加一个10K电位器即可改装可调哦
空载12-50V可调  负载1-50V可调

楼主:
也就是挑起连接494芯片第2脚的 那个电阻的与5V连接的一端   494的13/14脚是5V  然后电位器控制这个电阻的电压 即可  调压

楼主: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64526157584
两台包邮哦

网友:
不错挺详细的,顶顶顶顶

网友A:
电位器PM下,谢谢

网友:
看看我改的电源

网友:
正在烤鸡中

网友:
要是能一台包邮就好了,一般一台就够用了。

网友B:
请问楼主此法只适合明纬350•27吗?现在手头只有几个100/5的电源,请问也可改调压吗?

网友:
请问楼主5v的电源可以改吗??要是可以要怎么改??

网友C:
现在很多改机的,但一直没有弄明白:有些改到50V,有的改到70V,电流大小也有不同,是如何分辨那种型号改到的那种电压和那种电流的?能否解说下!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此法只适合明纬350•27吗?现在手头只有几个100/5的电源,请问也可改调压吗? ...

494芯片的就很好改 几乎通用方法

网友:
已经改了个电脑电源可调用不到这个了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很多改机的,但一直没有弄明白:有些改到50V,有的改到70V,电流大小也有不同,是如何分辨那种型号改 ...

24伏的27伏的明纬开关电源,都可以改成50伏70伏的,但是换元器件比较多,比如,电解电容,高压低压的都得换

网友D:
12V时,电流能到多少A?

网友:
有个学生电源,可调电压的,不过精度什么的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V时,电流能到多少A?

额定13A最大15A左右

楼主:
加外壳做的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PM下,谢谢

3296长柄1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