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三星TF卡问题求助

楼主(2019-05-17):
刚刚装系统没有取下来。系统搞好了。64GB内存卡突然变127MB了。这是怎么回事。请问还可以恢复吗?谢谢。

网友A:
看着像装内存卡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装内存卡里了

取了内存卡也正常开机的呢?系统也是新的啊!

楼主:
大神看看。怎么可以恢复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看看。怎么可以恢复呢?

磁盘管理看一下

网友B:
SD Formatter格式一下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盘管理看一下

好的。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SD Formatter格式一下试试看

好的。下班了我试试吧

楼主:
可以看到容量。就是不能格式化。什么原因

楼主:
TF卡上面有EFI分区。怎么弄呢?

楼主:
经过好几种方法。折腾了半天。终于搞好了。命令提示符里面以管理员的身份运行才可以。直接运行命令提示符不可以。在计算机管理里面进行分区。后格式化就可以了。谢谢你们的提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