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知名品牌却少见的936焊台 ~GAOJIE MT-936

楼主(2019-05-17):
外壳有磕磕碰碰,成色中下水平。主板有一个358,仅变压器好评,较大,出3组电压。咋就卖2百多一套?对于936,可买3--4套了。芯子类似1323芯(用电偶)。标75W。原机0.75A保险断,换0.5A试,上普通1322陶芯,正常用。有个12Ⅴ风扇好评。

网友:
做工还可以啊,牛挺大的,有风扇的936还是第一次见啊,话说那个电话还打什么码?那是厂家热线吧?商家热线才会被当广告

网友:
但芯片的好像精读不高

网友:
做工还不错,,是比俺们的936 牛点,,

网友(2019-09-24):
黄花国产货。感觉价格确实很高啊。。。

网友A:
买了个焊台,恼火的很。焊接电源插头根本不行。看来功率太小。

网友:
我家乡的,好象是在桂花岗附近的,我现在也是用山上的936,跟了我8年多了~

网友(2020-07-20):
我也有个,上盖摔坏了。今天拆了清洁一下。PCB版本都一样的,跟楼主你的相比没有前面板的CAL功能,就是电阻R7拉出来的红绿线!向万能的网友求上盖。

网友B(2020-08-22):
我也有个输出4根线的936,是10v+24v,那个10v是给什么供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个输出4根线的936,是10v+24v,那个10v是给什么供电的?

控制部分,好多国产机控制部分是5V的,过7805,就出现了怎么个10V交流。

楼主这个右侧立式安装没有散热的不就是7805吗,它的工作输入就差不多9-10V。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控制部分,好多国产机控制部分是5V的,过7805,就出现了怎么个10V交流。

楼主这个右侧立式安装没有散热的 ...

谢谢,明白了,代替了7805的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了个焊台,恼火的很。焊接电源插头根本不行。看来功率太小。

高频焊台,你值得拥有

网友:
这头牛看起来真壮

网友D:
我也是这个型号,昨天晚上烙铁头烧红了,查到网友说是电位器接触不良导致的,多拧了几下,正常了。。。
该换电位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这个型号,昨天晚上烙铁头烧红了,查到网友说是电位器接触不良导致的,多拧了几下,正常了。。。
该 ...

不是电位器,是电位器到PCB的那根6PIN排线质量差,你最好把排线连接电位器那端重新焊接一下,我的即是如此,线径太小,线头焊到电位器时间久了都是断的。

网友(2021-05-20):
引用 网友E:
不是电位器,是电位器到PCB的那根6PIN排线质量差,你最好把排线连接电位器那端重新焊接一下,我的即是如 ...

好的  等出问题再拆开看看

网友:
我也有个山上的936。电源线 还有焊把线全换过了 ,塑料外壳摔烂了,把936内脏移植到电脑电源的外壳内成了金属外壳的936 手柄也摔断了 网上掏了一个 ,现在用着六六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