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5W led灯泡,并维修

楼主(2019-05-17):
led灯不亮了,拆开后,觉得它还可以抢救下。只坏了一个灯珠。把坏的短路后,正常发光。应急时用用还可以

这灯泡质量还可以。至少还有个小驱动。

网友:
连恒流驱动都不是,丢了吧,恒流才一块钱

网友:
阻容驱动应该是早期的产品

楼主:
用了一年多,最近天气潮湿,就不亮了。搞好了下次备用,应急时用下。功率应该是够5w。

网友:
有驱动也是阻容驱动,只不过没跟灯板一起而已。

网友:
RC 电路要控制好电流才能确保寿命,电压一升高功率就上去了,另外测试灯珠是否损坏,不用破坏电路板电路油漆,可以从每个灯珠的焊端测试

网友:
阻容驱动如果换个高压电容还是很耐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