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今天用lm358与k06n60做了一个毫安级的恒流源

楼主(2019-05-17):
今天用lm358与k06n60做了一个毫安级的恒流源糢块,与万用表组合可当毫欧表用。

楼主:
电路图如下

网友A:
用op07做个咋样

楼主:
那恒流精度更高,但一般表测不出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op07做个咋样

没必要  几毛钱的358就够了!只要基准电压稳定性好就没问题!建议用比431好点的基准电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