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吹风电机

楼主(2019-05-17):
不转了,电机憋的嗡嗡的

打磨换相器

碳刷能磨成这样

打磨一下,装机正常了

网友:
碳刷磨损程度并不高啊,话说电吹风这东西是住家的最大不安全因素

网友A:
电吹风一开就喷火是什么情况?

网友B:
碳刷给你磨平了,本来磨成弧形的才好,电机两端加个消火电容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吹风一开就喷火是什么情况?

你那是喷枪牌电吹风吧?可以用来撩生猪肉的肉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吹风一开就喷火是什么情况?

是不是加热丝红了,风量大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碳刷给你磨平了,本来磨成弧形的才好,电机两端加个消火电容吧。

用砂纸磨的,弧形加工费劲。是啊,加个电容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加热丝红了,风量大不?

就是,冷开机一样的,几秒钟就喷火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是喷枪牌电吹风吧?可以用来撩生猪肉的肉皮。

哈哈,真的弄不明白

网友:
电刷应磨成弧形和园轴接触点光滑-些